【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一步一步练:加速度传感器的敲击功能

楼主:
        板载的加速度传感器位置如下图:
        一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点击监测,可以通过cp.detect_taps配置,实现两次或者1次点击监测,如果设置为2为两次点击回应一次,其他配置都是单次就回应一次。
        一种配置控制红色LED的效果代码:
cp.detect_taps = 2
while True:
	if cp.tapped:
		print("Tapped!")
		cp.red_led = True
		time.sleep(0.1)
	else:
		cp.red_led = False

        相关封装在cp中,对应的标识是tapped;

        当然了加速计也能实现振动检测,不过也是一个阈值输出状态,默认阈值是30,不过个人感觉20时也不是很容易出发,测试代码如下:
while True:
  if cp.shake(shake_threshold=20):
    print("Shake detected!")
    cp.red_led = True
  else:
    cp.red_led = False

        相关封装在cp中,对应的标识是shake;

网友A:
是敲击一下产生一个中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敲击一下产生一个中断吗?

这个不知道,因为都是封装好的,有加速度计产生,应该就是检测到比较大的抖动就算一次,还可以设置成抖动两次输出一个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因为都是封装好的,有加速度计产生,应该就是检测到比较大的抖动就算一次,还可以设置成抖动 ...

python就是这点不好,不容易看到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