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1期】一步一步练:光强传感器

楼主:
        终于要迎来一个模拟状态输出的器件了,这就是一个光强传感器:
        相关封装在cp中,对应的标识是light,这次输出的不是True或者False了,而是一个数值。light的输出范围为0-320,我们将输出的数值和RGB联系起来:
cp.pixels.auto_write = False
cp.pixels.brightness = 0.3
def scale_range(value):
"""Scale a value from 0-320 (light range) to 0-9 (NeoPixel range).
Allows remapping light value to pixel position."""
	return round(value / 320 * 9)

while True:
	peak = scale_range(cp.light)
	print(cp.light)
	print(int(peak))

	for i in range(10):
		if i <= peak:
			cp.pixels[i] = (255, 255,0 )
		else:
			cp.pixels[i] = (0, 0, 0)

	cp.pixels.show()
	time.sleep(0.05)

        在进行观察的时候注意,通过阴影遮挡就可以,手完全盖上的时候会导致光强传感器输出异常,反复横跳。

网友A:
是通过ADC获取光照强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ADC获取光照强度吗?

看原理图应该是模拟量输出的,应该是ADC采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原理图应该是模拟量输出的,应该是ADC采集的

一点没看到ADC的配置,这python封装的太牛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