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69

楼主:
TMS320F28069,我想通过示波器读取cla程序的执行时间,在cla里怎么配置翻转信号?

网友:
选择一个GPIO引脚,

先选择一个GPIO引脚用于输出翻转信号。

在CLA程序中插入代码来翻转一个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的状态,来生成一个可观察的信号。

网友:
这样不行,cla无法控制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