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丝刀在前端靠近有电区域或者触碰到人体时会亮是什么原理?

楼主:
宣传说是可以检查断线,如果电线在某段断开,用这把螺丝刀放在靠近电线出,有电的部分会亮,没有电的部分熄灭,就可以检查出哪里断线,需要完全断开不然检查不出来。

用手按住尾部,螺丝刀尖端接触皮肤也会亮不知是什么原理?和电笔好像有点不一样。

网友:
电场或者电荷检测,电场变化可以导致探头电容变化,检测这一变化就可以知道是否近场有电

网友A:
就是电笔,一起那种老电笔,只能检测有点和没电那种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是有源的型号吧,里面有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源的型号吧,里面有检测电路。

无源的,里面没有电池,客服说如果不亮敲几下尾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笔,一起那种老电笔,只能检测有点和没电那种就是这样的

那把其尖端碰到人体皮肤,手按住尾部也会亮,问题是亮的电是哪来的,无源器件没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