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上用的电流霍尔传感器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个霍尔传感器铭牌数据如下:

第一列是型号,数字代表测量的额定电流,第二列就是测量的一次额定电流有效值,第三列是测量的电流量程,这个一般是指有效值还是最大值?

下面第一行,支持供电电压±15V,消耗电流±15mA,为什么有负的15mA,消耗不应该全是全部流入,或者难道可以是电流供电?

在下面是绝缘电阻,在500V DC耐压下绝缘电阻大于1000M;输出电压,在额定电流有效值流过,负载电阻是10kΩ的时候输出电压是±4V;输出电阻100Ω,负载电阻大于10kΩ。

再往下就是一些温度数据和保存环境要求。如果说霍尔在测量电流为0时有输出,再或者给定一个标准的正弦电流,但是测量出来波形有偏移,该如何校准霍尔?

网友:
【供电电压±15V,消耗电流±15mA,为什么有负的15mA】

供电电源有两个,分别是正15V和负15V。正电源提供的电流是正电流,负电源提供的自然就是负电流。

网友A:
【如果说霍尔在测量电流为0时有输出……该如何校准霍尔?】

校准方法和校准运放的失调电压方法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霍尔在测量电流为0时有输出……该如何校准霍尔?】 校准方法和校准运放的失调电压 ...

是在外部电路上校正吧,也就是矫正的输出后级的运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外部电路上校正吧,也就是矫正的输出后级的运放电路?

【也就是矫正的输出后级的运放电路?】

该传感器输出相当大,校准电路放到运放之前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外部电路上校正吧,也就是矫正的输出后级的运放电路?

该传感器零点误差仅千分之2.5,如果这个零点误差满足你的使用要求,那就根本不必校准。

网友:
霍尔传感器在出厂时会进行较真,应用中是通过电路做信号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