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link Basic2】3.有线速度测试

楼主:
最近事情有点多,要不是管理员提醒差点忘了这个事了。。。。

今天继续评测Vllink Basic2,这次从有线下载速度开始。

一开始本想使用h7开发板加RAM下载的方式测试下载的极限速度,后来想了一下这种场景比较少,不符合我们日常使用的习惯,这次就改成完整的擦除、下载、校验过程。

之前也研究过DAP实现,也尝试移植过DAP源码。世面的上的DAP大都使用开源版本,并未做适配,只能说能用,使用体验还是很差的,更别说支持两种通信协议与jtag了。

先说一下本次测试的方式吧。
这次选择的板卡是NXP的N947;使用的环境是keil;下载速度通通选择最高(由于keil限制,dap最大只能为10MHz)。

程序搞了个很大的程序,大约765.8KB。编译结果如下:

  • Program Size: Code=10424 RO-data=773736 RW-data=12 ZI-data=2388

性能测试方式,由于Keil无法单独打印烧写速度,只能通过统计时间来预估,这里通过在上一次烧写即将结束的时候按住F8进行下一次烧写,然后统计时间间隔。该时间是包含擦除,烧写和校验的,每个设备测试五次,统计出平均值。

下面请出本次对比的设备,他们分别是MCU-Link(NXP家的DAP,为板卡板载)、Vllink Basic2、Jlink V11 edu。

首先先测试Vllink Basic2 CMSIS-DAP HID协议,也就是V1版

时间分别是27s、27s、27s、27s、27s,平均值为27s。

Vllink Basic2 V2

时间分别是16s、17s、16s、16s、17s,平均值为16.4s。

MCU-Link

时间分别是11s、11s、11s、11s、11s,平均值为11s。

Jlink V11 edu

这里虽然设置了50MHz的速度,但是看打印只有15MHz。

时间分别是20s、21s、21s、20s、21s,平均值为20.6s。

最终结果:

设备 下载时间 平均速度(该速度包含擦除校验)
Vllink Basic2 V1 27s 28.6KB/s
Vllink Basic2 V2 16.4s 46.69KB/s
MCU-Link 11s 69.62KB/s
Jlink V11 edu 20.6s 37.17KB/s

没想到Jlink V11 edu居然是最慢的,Vllink Basic2还是表现可以的,比较强。

MCU-Link速度远超其他设备,我怀疑NXP对MCU-Link在keil上的使用做了优化,也就是当识别到用户使用keil下载且下载速度为10MHz时,自动切换到更高的速度。

这里也建议作者可以加入这个功能,也算另一种方式解除了keil对于dap速度的限制。

网友A:
keil限制,dap最大只能为10MHz,这玩意能突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限制,dap最大只能为10MHz,这玩意能突破不

有一种操作是在设备端实现,设置10MHz,设备端可以给到更高的频率,比如1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