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link Basic2】4.无线速度测试

楼主:
今天测试一下Vllink Basic2无线性能。

这次的测试与有线速度测试的方式类似。

选择的板卡是NXP的N947;使用的环境是keil;下载速度通通选择最高(由于keil限制,dap最大只能为10MHz)。

程序继续使用上次的程序,大约765.8KB。编译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Code=10424 RO-data=773736 RW-data=12 ZI-data=2388

性能测试方式,由于Keil无法单独打印烧写速度,只能通过统计时间来预估,这里通过在上一次烧写即将结束的时候按住F8进行下一次烧写,然后统计时间间隔。该时间是包含擦除,烧写和校验的,由于无线烧写速度比较慢,每个设备测试三次,统计出平均值。

先看一下空间的无线信号,可以看到只有Vllink Basic2的信号孤零零的在这里,没有干扰源的存在。

Vllink Basic2 V1 超近距离

时间分别是83s、83s、84s,平均值为83.3s。

Vllink Basic2 V2 超近距离

时间分别是73s、70s、68s,平均值为70.3s。

Vllink Basic2 V2 距离2m,无障碍

时间分别是67s、70s、68s,平均值为68.3s。

Vllink Basic2 V2 距离5m,无障碍

时间分别是71s、71s、69s,平均值为70.3s。

Vllink Basic2 V2 距离5m,中间有道门

时间分别是68s、69s、69s,平均值为68.3s。

Vllink Basic2 V2 距离10m,有承重墙

无信号,无法连接。

最终结果:

设备 下载时间 距离 障碍 平均速度(该速度包含擦除校验)
Vllink Basic2 V1 27s 有线 28.6KB/s
Vllink Basic2 V2 16.4s  有线 46.69KB/s
Vllink Basic2 V1 83.3s 超近 9.19KB/s
Vllink Basic2 V2 70.3s 超近 10.89KB/s
Vllink Basic2 V2 68.3s 2m

11.21KB/s

Vllink Basic2 V2 70.3s 5m 10.89KB/s
Vllink Basic2 V2 68.3s 5m 11.21KB/s
Vllink Basic2 V2 无信号 10m 承重墙 无信号

可以看到Vllink Basic2还是非常稳定的,在不同距离的表现可以说是区别不大(和信道干净有很大原因),5g频道承重墙无法穿透也很正常。

网友:
承重墙对信号的阻隔还是非常严重的,一根根钢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