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同时定时开启和关闭十个灯,并且不影响主程序的运行,感谢

楼主:
stm32 如何同时定时开启和关闭十个灯,并且不影响主程序的运行,感谢

网友:
硬件定时器呀。。。

不明白可以问问AI

网友:
简单的话,就在主程序加上一个计数器,不过定时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准。

复杂一些就上定时器。

网友A:
同问同问,加上计数器就可以了吗,不太懂这些,求大神解惑

网友:
用TIMER 中断里执行,这么小的操作,基本和主程序无关了。

网友B:
直接定时器中段, 设置一个定时器的初值和结束的值. 然后在中段的超时函数中 开启或者关闭你的灯. 根据你的需求确定定时器是否重载. 在中段函数中 清楚中段标志位 然后控制你的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同问,加上计数器就可以了吗,不太懂这些,求大神解惑

定时器 以及中断

网友:
才10个灯,IO口的操作还是很迅速的,TIMER 中断里执行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定时器中段, 设置一个定时器的初值和结束的值. 然后在中段的超时函数中 开启或者关闭你的灯. 根据你的 ...

如果我想在中断处理中开10分钟关1个小时这种怎么操作,开10分钟灯,关一个小时不能用延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想在中断处理中开10分钟关1个小时这种怎么操作,开10分钟灯,关一个小时不能用延时呀

搞个变量 记录灯的状态 动态调整定时器的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