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2、运行LVGL demo

楼主:
前言

我在上个月就在闲鱼购买了esp32-s3-lcd-ev-board的480x480套件,现在得捷的也没到货,就先拿手上的板子玩着先。

一、拉取官方适配仓库

由于lvgl官方已经有这款板子的适配仓库,我们也不需要再去适配lvgl和其他的硬件外设了,理论上来说,直接使用这个仓库开发即可。

直接使用命令拉取即可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vgl/lv_port_espressif_esp32-s3-lcd-ev-board.git

拉取下来之后,我们需要设置编译目标

idf.py set-target esp32-s3

然后开启菜单修改屏幕配置,选择480x480的lcd类型,默认的是800x480的配置

idf.py menuconfig

配置路径是 Component config --> Board Support Package --> LCD --> Select Target Sub board,如下图

然后编译烧录即可。

二、修改LVGL版本

由于仓库默认使用的是LVGL9.1s版本,但是9.1版本占用比较多的RAM,并不想使用。我想把lvgl版本改成8.4之类的,就需要进行调整。

首先打开main/idf_component.yml这个文件,在末尾添加以下内容

  lvgl/lvgl:
    version: "^8"
    public: true

缩进必须正确,否则无法正常识别,修改成如下图的样子。

然后编译的时候会报错,因为bsp仓的代码里适配的是lvgl9的接口,需要修改一下源码。

  修改好对应内容,就可以正常编译了,编译器都提示如何修改了。

三、保存修改源码的错误尝试

由于我们修改了官方仓库的源码,在编译时会定期检查源码是否被修改,已修改就会报错。按照官方提示的做法,把这个bsp仓移动到components目录下(需要自己新建该目录),编译会提示找不到各种头文件,似乎是移动之后,idf就丢失了这个bsp组件的依赖导致。

按照idf工具的提示 ,执行这个命令

 mv managed_components/espressif__esp32_s3_lcd_ev_board components/espressif__esp32_s3_lcd_ev_board

然后删除掉根目录下 dependencies.lock文件里,esp32_s3_lcd_ev_board的对应内容,就会自动启用components/espressif__esp32_s3_lcd_ev_board这个组件,但是这时候编译,会报错以下内容。

按照提示的内容,应该是移动之后,idf无法正确获取到esp32_s3_lcd_ev_board组件的相关依赖导致的。

四、使用其他方式绕过

由于修改了官方仓 ,会定期检查managed_components目录下的组件源码是否被修改,我们只能编写一个脚本,用来特殊处理这个过程。

以下是脚本内容。

#!/bin/bash
rm managed_components/espressif__esp32_s3_lcd_ev_board/.component_hash
sed -i -e '/\.color_format = LV_COLOR_FORMAT_RGB565,/d' \
    -e 's/lv_display_rotation_t/lv_disp_rotation_t/g' \
    managed_components/espressif__esp32_s3_lcd_ev_board/src/esp32_s3_lcd_ev_board.c && \
sed -i -e 's/lv_display_rotation_t/lv_disp_rotation_t/g' \
    managed_components/espressif__esp32_s3_lcd_ev_board/include/bsp/esp32_s3_lcd_ev_board.h

这个脚本的内容其实也不复杂,就是删除掉esp32_s3_lcd_ev_board组件的hash缓存,让idf强制还原代码,然后再使用sed命令修改源码相关内容。这样就可以正常编译了。每次idf检查缓存报错的时候,就再执行一下脚本,问题不大 。

这时候就可以正常编译了。

  编译后烧录到板子上,就可以看到lvgl的demo已经顺利跑起来了 。

网友A:
LVGL感觉在嵌入式用的越来越多了,连QT都要开始转LVG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GL感觉在嵌入式用的越来越多了,连QT都要开始转LVGL了。

这个就不清楚了,毕竟我只是菜鸡,不在行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