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什么PDF软件,可以注释,免费的

楼主:
问下,什么PDF软件,可以注释,免费的,

以前用的PDF软件不记得是什么,一直都可以注释,不知道什么时候安装了WPS,一注释就提示要钱

网友:
adobe的找找破解版 很好用的。

网友:
pdf-xchange,有免费版本。

网友:
很多,和周围的同时分享以下吧

网友:
免费的等于破解的不,那就很多啦

网友:
我感觉adobe最好用,也不用太高版本尽量找一些免安装的

网友:
免费的wps适合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啊,试了下,福昕确实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