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路的这个电阻,功率是怎么算的?

楼主:
下图6脚那个360R电阻,我用1/4W的,偶尔就会烧掉,这2个电阻功率是怎么算的?

网友:
这两个电阻耗散平均功率很难计算。

图中光耦是过零触发光耦,内部输出侧是个晶闸管。内部晶闸管在两端(4脚和6脚)电压超过某一数值(典型值6V,最大20V)时不能导通,在两端电压低于该数值且一次侧电流达到触发值时光耦输出侧晶闸管导通。光耦未导通时漏电流仅数uA,两个电阻上耗散的功率完全可以忽略。光耦导通后外部晶闸管随即也导通,外部晶闸管两端电压降低到不超过3V,此时两个电阻上耗散的功率也可以忽略。但在光耦已导通但外部晶闸管未导通(由于外部晶闸管的延迟),这两个电阻上耗散的功率是相当大的。

由于外部晶闸管延迟时间很难确定,所以这两个电阻耗散的平均功率也很难确定。

网友:
上面一个是限流的,根据3061的最小输出,大一点就好。下面一个是“开启”触发用的,3-4V就可以开通。通了压降就接近1V了,几乎没有压降。所以两个都在1/4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