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电容对驱动电路设计的影响?

楼主:
1、以MOS管为例,内部存在寄生电容Cgs、Cgd、Cds,因为寄生电容的存在,所以驱动栅极的过程就是给电容充电的过程;

其中输入电容等于Cgs+Cgd,输出电容等于Cgd+Cds,其中Cgd称为米勒电容;

这三个寄生电容构成串并联组合关系,并且相互影响,关键在于这个米勒电容Cgd,这个电容随着栅极和漏极间电压变化而变化。

2、米勒电容,是指Cgd在开关动作期间引起的瞬态效应,可以看做一个电容负反馈在驱动前,米勒电容两侧是高电压,当驱动波形上升到阈值电压时,mos管开始导通,漏极电压开始下降,通过米勒电容拉低栅极驱动电压,如果驱动功率不足,将会在驱动波形的上升沿阈值电压附近留下一个阶梯。

3、按照这个分析过程,在栅极达到阈值电压时,米勒电容是不是在随着漏极电压的下降而增大?或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漏极电压在小于栅极电压时,栅极电压只给栅极电容充电,当漏极电压等于到小于栅极电压时,栅极电压不仅给栅极电容充电,而且给米勒电容和漏源电容等效的输出电容充电?

网友:
【其中Cgd称为米勒电容】

米勒电容不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mos管开始导通,漏极电压开始下降,通过米勒电容拉低栅极驱动电压】

栅极驱动电压不会降低,但栅极驱动电压上升速率会较导通之前降低。

电压和电压的变化,是两回事。

网友:
【在栅极达到阈值电压时,米勒电容是不是在随着漏极电压的下降而增大?】

米勒电容与该级MOS电压放大倍数成正比,未必漏极电压下降米勒电容就增大。

网友:
【或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漏极电压在小于栅极电压时,栅极电压只给栅极电容充电】

【小于】可能是你敲错了。我猜你想的可能是【大于】。

不过,改成【大于】也不对。

网友:
我在模拟版面发过一篇《米勒电容杂谈》,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

网友:
更早一些,在技术交流版面,我还发过一篇《米勒效应杂谈》,讲得比较详细,主要讲米勒效应是怎样产生的,比前面那篇《米勒电容杂谈》更值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