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损坏有何表现?

楼主:
一般通用型变频器母校电容都是铝电解电容,铝电解电容寿命有限受温度影响较大,如果电解电容损坏,会具体有什么表现,电容漏液,容量降低,耐压会不会发生改变,在变频器内部的铝电解电容发生损坏对母线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外观变形、变色、鼓包、漏液(曾经)痕迹、周围有“纸屑”一样的东西,

另外短路、短路、容量明显降低。

使用中明显发热或交流文波明显增大,如果是显示器则亮度不稳定,如果是音响则有交流声,

如果是别的,则肯能输出电压偏高或偏低,但总体表现是功率不足,带负载能力明显下降。

网友:
漏液,瘪了很常见。

网友:
变频器中的电容损坏,一般都是使用年代太久,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
一般是鼓包,或者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