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练习|创建测试目录

楼主:
Python练习|创建测试目录

Hello uu们,好久不见,最近忙啥?
最近我的工作里需要测试一些电路的参数,想着用Pyvisa实现一下,最近一两周也有所进展,测试初期边写程序边自动测试没来得及整理,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完善。
因为测试的项目比较多,而且每次测试的项目可能优先级不一样,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写好就不去管他,或者尽量的少去管他。所以就有了个创建个测试目录的想法!
Step1:导入一下枚举 主要是测试项目如果用个编号自己也不记得是什么
Step2:创建一个Test的枚举,Test项目直接给个赋值即可,可以是字符串也可以是整型
Step3:将测试项放进列表中
Step4:根据列表 List的长度遍例列表
Step5: 使用match case语句来选择执行列表里面的测试项目 match case语句只有Python 3.10往后的版本才有比较早的版本 还是用 if elif else去实现吧。
列表和C的数据区别如下:
AI生成
Python 的列表(list)与 C 语言中的数组有一些显著的区别:
  1. **动态大小**:在 Python 中,列表是一个可变数据结构,其长度可以动态改变。你可以在程序运行时添加、删除或修改元素的数量。而在 C 语言中,数组的大小必须在编译时确定,并且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不变。
  2. **内存分配方式**:C 中的数组是连续的内存空间,它们由编译器直接管理并分配固定大小的空间。Python 列表则是对象引用的集合,背后使用了 Python 解释器和垃圾回收机制来处理内存管理。
  3. **元素类型**:在 C 语言中,数组通常包含同一种类型的元素,并且需要显式定义元素类型(如 int、char 或 float)。而在 Python 中,列表可以包含不同类型的元素,这被称为“异构性”。例如,你可以将整数、字符串或浮点数放在同一个列表中。
  4. **索引方式**:在 C 语言中,数组的索引从0开始,并且通常使用下标来访问特定位置的数据。Python 列表同样从0开始索引,但 Python 提供了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处理序列和集合操作,如切片、列表推导式等。
  5. **方法与操作**:C 语言中的数组主要依赖于函数(如 `memcpy`)或指针进行复制、比较和操作。而 Python 列表提供了大量的内置方法和函数来进行复杂的数据操作,比如排序 (`sort()`)、反转 (`reverse()`) 和切片 (`[start:stop:step]`)。
  6. **性能**:通常情况下,C 语言中的数组在执行密集计算时会比 Python 的列表更快,因为 C 是一种编译型语言且对内存操作进行了优化。然而,在实现需要解释和动态行为的复杂算法或脚本任务时,Python 列表可能更为方便。理解这些区别可以帮助你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最适合的语言特性来进行编程。
#步骤1
from enum import Enum
#步骤2
class Test(Enum):
# 测试项目扫描1
ScanA=1
# 测试项目扫描2
ScanB=2
# 测试项目扫描3
ScanC=3
# 测试项目扫描4
ScanD=4
# 测试项目扫描5
ScanE=5
#步骤3
# 将测试项目放入 测试List
TestPrj=[Test.ScanA,Test.ScanD,Test.ScanC]
#步骤4

# 遍例测试List

for index in range(len(TestPrj)):
# # 打印枚举的值
# print(TestPrj[index].value)
# 打印枚举的名字
# print(TestPrj[index])
#步骤5
match TestPrj[index]:
# 运行测试A
case Test.ScanA:
print('Test SCAN A RUN')
# 运行测试B
case Test.ScanB:
print('Test SCAN B RUN')
# 运行测试C
case Test.ScanC:
print('Test SCAN C RUN')
# 运行测试D
case Test.ScanD:
print('Test SCAN D RUN')
# 运行测试E
case Test.ScanE:
print('Test SCAN E RUN')
测试结果:
图1:测试结果

我的师傅给我推荐了 Test stand 有空我会去学习的

网友A:
单元测试,写test脚本啊

网友B:
Python做这种测试应该是小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元测试,写test脚本啊

各个单元都好了整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ython做这种测试应该是小菜吧

没啥问题,后面可能测试的多了,去学学test 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