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地了还是不能消除金属机壳的麻手感

楼主:
昨天捡垃圾收了一个N手的x86工控机,主要是看上了他的2个千兆RJ45接口和4个USB 3.0接口,全铝合金外壳,无风扇设计,拿来做个文件服务器和其他小功能挺好的。

现在烦人的点就是接触外壳的时候会有类似触电的麻手感,原来买的时候只有一个整机,卖家随手拿了一个2脚的电源给我。  以前金属机壳麻手的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解决办法是将金属机壳接到大地。 我也照做了,拿了一个USB线插在机器上,另一端金属接口和地面接触。 但是用手接触机壳还是会有麻手感,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接触方式不算真正的接地吗?

网友:
是不是你进电的接地就不好,我有遇到进电接地松动,然后外壳带电

网友:
麻麻的这可不是好事啊~会不会时间长了坏主板啊

网友A:
接地线存在断路或接触不良吧

换个三脚插头器,先确保设备可以正确接地

网友B:
另一端金属接口和地面接触--------是地面还是地线?? 接地可不是放到地面就可以了。那接触电阻可大了。

网友C:
和地面接触?什么地面,是电磁兼容实验室接地的金属地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地面接触?什么地面,是电磁兼容实验室接地的金属地面吗

瓷砖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存在断路或接触不良吧 换个三脚插头器,先确保设备可以正确接地

现在是想,在不使用三脚电源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一端金属接口和地面接触--------是地面还是地线?? 接地可不是放到地面就可以了。那接触电阻可大了 ...

那如果是接在金属门窗上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接在金属门窗上会不会好一点呢

会好一些,但不是标准的接地,标准的接地电阻要10欧姆以下哦。

网友:
【瓷砖地面】

楼主拿万用表电阻档两表笔接触瓷砖表面,看看万用表量出来的电阻值,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接在金属门窗上会不会好一点呢

【那如果是接在金属门窗上会不会好一点呢】

如果有自来水,接在自来水管上比较好。

网友:
接地了还麻手说明你的皮肤内阻低,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第二是接地不合格,内阻大!

网友E:
最常见的就是笔记本外壳了,不接地就会各种嘟嘟,实际上有的接地也不正规

网友:
接地用金属棒敲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常见的就是笔记本外壳了,不接地就会各种嘟嘟,实际上有的接地也不正规

看来看去都是只能买个三脚的电源适配器了。卖家给我的那个12V 3A的电源感觉做工挺好的,用不上,挺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常见的就是笔记本外壳了,不接地就会各种嘟嘟,实际上有的接地也不正规

买了个新的开发板,配的也是2脚插头的电源, 摸着却不麻手,真是奇怪了。 难道是这电源适配器里用了隔离式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