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极间电阻无穷大是真的吗

楼主:
MOS管已经普遍使用了,有很多介绍MOS管的检测,一般是用万用表检测的。

大部分的指针表、数字表电阻档黑色表笔是电源的正极,还是有数字表的红表笔是电源的正极。LCR表的表笔同样是有限正负极,测量DS极间电阻时表笔不同阻值是不同的。

对于N型管子,用电阻档的电源正极量D极,负表笔量S极,把这一测量叫电阻档正向测量,在GS短路时,DS间电阻在表上无穷大的。

万用表测量值的无穷大,并不是说阻值是真的无穷大,而是说测量值超过表的量程了。当DS极电阻真是无穷大时,就是DS开路了,没有电流通过就是坏了。

资料介绍DS极正向电阻是在G欧以上了,直接测量电阻大小就无法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了。

在用数字表的电容档,换档先过电阻档,表笔开路时电阻是无穷大,而电容的读数却是0,从数值的大小来看电容是不是相当是电阻的倒数呢,就可以用电容档来间接测量DS极间电阻了。

用电容档DS的极间电容时与GS是不是短路就关系不大了。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万用表测量出的电容值会不同的。

万用表厂家的说法是,用万用表测量标准的电阻、电容是准确的,测量电子元件时不是标准的电阻电容,因此测量值不是很准确了。

我用万用表测量IRFP260M的DS、GS电阻是无穷大,而电容就是在5nF左右了。

网友:
到电子市场上去买MOS管或IGBT,卖家就是用指针万用表测DS间的通断,只是一个初步判断,根本不能以此断定管子的好坏,

网友:
本人的工作是做维修,最重要就是判断电路上元器件的好坏,而MOS管作为最重要最关键的元件,判断管子的好坏就是我的工作重点了。

没有精密仪器,怎么用普通的万用表判断各个电子元件的好坏,就是我最主要工作了。

网友:
超大阻值的要用摇表测,老师傅您那个量程好像不太够,

而且兆欧表好像也不行,G欧姆。

网友A:
但是一般都是去量测反向二极管的好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一般都是去量测反向二极管的好坏吧

摇表电压至少100V。用摇表测量MOS管GS之间和DS之间电阻,GS之间必定损坏,DS之间也可能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一般都是去量测反向二极管的好坏吧

摇表电压至少100V。用摇表测量MOS管GS之间和DS之间电阻,GS之间必定损坏,DS之间也可能损坏。

我是说超大阻值万用表超量程 得用兆欧表,兆欧表又有大电压会击穿ds,损坏器件。所以测量反向二极管似乎比较便利。

网友: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通过二极管档位测试DS寄生二极管,不导通一般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