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大神救救孩儿我吧,LM2596电源芯片和二极管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输入电压、输出电流是多少?PCB设计最好也发一下。电感的参数。

网友:
二极管用错型号了,官方资料是IN5824

网友:
空载是不应该发烫的,发烫就要考虑输出电流以及散热是否良好,还有一个可能,是D10接反了。

网友A:
我的桌面电源用的就是这个芯片,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电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7797-1-1.html

rz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桌面电源用的就是这个芯片,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电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7797-1-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看不出问题,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负载电流是多少,LM2596可以到3A,如果负载的确是这么高电流,芯片发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