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这两DCDC电源电路从带负载能力上有不同

楼主:
请教:下面这两电路从带负载能力上有不同?

怎么分析这种电路

网友A:
上图二极管续流,下图开关管。下图功率可以做的比上图大。  上图工作在CCM,DCM,下图工作在CC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二极管续流,下图开关管。下图功率可以做的比上图大。  上图工作在CCM,DCM,下图工作在CCM。

你的意思是上图工作在CCM,DCM

电路不能同时工作在CCM和DCM两个模式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上图工作在CCM,DCM 电路不能同时工作在CCM和DCM两个模式下吧

我描述的不准确,下图和上图区别,轻载时,下图仍可以CCM,上图会进入DCM。

网友:
上图采用二极管续流,下图采用MOSFET同步整流,小功率电源两种都行,大功率下采用下图效率更高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