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们这个电源电路,怎么给芯片稳压供电的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是AC220V输入,请问各位老师们这个电源电路,怎么给芯片稳压供电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那位能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
这个图应该不完全对,应该是通过稳压二极管和电阻降压,然后供电给单片机VCC,也就是图中的MCU

网友:
之前在交流吸尘器上采用类似的电路,电路和程序都很简单,这种电路在小家电上很常见,可以针对性的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