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的上电时序问题?

楼主:
一些控制板对上电时序逻辑有一定要求,如果出现上电时序不对或者某几路输出电源在有负载时上电,就有可能导致控制板不起振或者出现其他问题,请问这个上电时序逻辑有什么要求,具体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不同电源电压等级的时序逻辑供电?

1、有用电容的充电作用进行延时的,但是控制精度比较差;

2、用芯片控制延时,采用的LM3880芯片进行电源时序控制,LM3880简单电源时序控制器提供了最简单的方法来控制多个独立电压轨的上电时序和下电时序。通过错开启动序列,可以避免可能影响系统可靠性的锁存情况或大浪涌电流。

网友:
不同的控制板可能有不同的上电时序要求,
这取决于板上各个组件的启动顺序和电源电压等级。

网友:
正确的上电顺序没有统一规定和标准规范约束,是根据器件的规格书和数据手册,确定正确的上电顺序。如一些MCU单片机之类的要求先上电其I/O电压,再上电核心电压。

1楼所说的,LM3880,这类芯片可以通过配置其内部的延时设置来精确控制多个电源轨的上电时序,具体看TI的数据手册。

网友:
“用电容的充电作用进行延时的,但是控制精度比较差;”

1楼说的这种延迟电路的优点是成本低,实现简单。
缺点是控制精度低,延时时间受电容值、电源电压及负载影响较大,不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时序的场景。

网友:
控制板上的CPU, DDR, EMMC等是有上电时序要求的,一般是有专用PMIC带时序控制可以系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