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馈电容怎么分析并选择其容量大小?

楼主:
在一些运放电路中看到在反馈支路电阻上又并联了一个电容,说是为了相位补偿或者频率补偿,目的是为了抵消输入端的寄生电容。以反相放大器为例:

1、如果输入信号一般为直流信号或低频信号,这个电容此时不会起作用,因而此时的增益为 -R2/R1 ;

2、 引发系统不稳定的是高频噪声,所以我们可以暂且抛开信号增益,只讨论电路的噪声增益。反相放大器输出为uo=-(R2/R1)*ui,故该网络的反馈系数是uf/uo=(R1/(R1+R2))*uo/uo=R1/(R1+R2),因而噪声增益为(R1+R2)/R1 。

3、 当噪声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则需要考虑输入电容Cin对噪声增益的贡献, 对于高频噪声来说,R1与CIN为并联关系,因而此时的噪声增益为: [R2+(R1//1/jωCin)]/(R1//1/jωCin) 。从这个噪声公式可以看出,当噪声频率越高,噪声增益公式的分母越小,噪声增益的值就越大,系统就越不容易稳定。

4、引入Cf滞后,噪声增益公式变为: [(R2//1/ωCf)+(R1//1/jωCin)]/(R1//1/jωCin) ,当频率ω增大,噪声增益公式中分母减小的同时,分子也在减小,因而噪声增益公式整体就不会随着1/ω的增大而增大。

问题是这个反馈电容一般怎么选择其大小,和输入的寄生电容大小有关系,寄生电容大小一般是多少?这个补偿电容除频率补偿或相位补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作用?

区别于积分电路,积分电路反馈支路就是一个电容,但是我看有的文章上说为了不让这个电容憋死,所以在其两端并联了一个大电阻用于放电?

网友:
【和输入的寄生电容大小有关系,寄生电容大小一般是多少?】

器件手册上一般会有标注。

网友:
【和输入的寄生电容大小有关系,寄生电容大小一般是多少?】

手册中标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