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8D1评测】第七篇:AD采样电压串口打印到电脑上

楼主:
本部分采样滑动变阻器模块的电压,将电压数值打印到电脑上,显示当前采样的电压

配置ADC使能

添加配置ADC模块

配置相关adc参数

配置相关通道

添加函数

adc.h文件

  • #ifndef _ADC_H
  • #define _ADC_H
  • #include "hal_data.h"
  • void ADC_Init(void);
  • double Read_ADC_Voltage_Value(void);
  • #endif

adc.c文件

  • #include <ADC/adc.h>
  • //ADC转换完成标志位
  • volatile bool 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 void adc_callback(adc_callback_args_t * p_args)
  • {
  • FSP_PARAMETER_NOT_USED(p_args);
  • scan_complete_flag = true;
  • }
  • void ADC_Init(void)
  • {
  • fsp_err_t err;
  • err = R_ADC_Open(&g_adc0_ctrl, &g_adc0_cfg);
  • err = R_ADC_ScanCfg(&g_adc0_ctrl, &g_adc0_channel_cfg);
  • assert(FSP_SUCCESS == err);
  • }
  • /* 进行ADC采集,读取ADC数据并转换结果 */
  • double Read_ADC_Voltage_Value(void)
  • {
  • uint16_t adc_data;
  • double a0;
  • (void)R_ADC_ScanStart(&g_adc0_ctrl);
  • while (!scan_complete_flag) //等待转换完成标志
  • {
  • ;
  • }
  • 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重新清除标志位
  • /* 读取通道0数据 */
  • R_ADC_Read(&g_adc0_ctrl, ADC_CHANNEL_0, &adc_data);
  • /* ADC原始数据转换为电压值(ADC参考电压为3.3V) */
  • a0 = (double)(adc_data*3.3/4095);
  • return a0;
  • }

hal_entry.c函数

  • /*
  • * Copyright (c) 2020 - 2024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
  • #include "hal_data.h"
  • #include "debug_uart3.h"
  • #include "ADC/adc.h"
  • fsp_err_t err;
  • void R_BSP_WarmStart(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extern bsp_leds_t g_bsp_leds;
  • /*******************************************************************************************************************//**
  • * @brief Blinky example application
  • *
  • * Blinks all leds at a rate of 1 second using the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provided by the BSP.
  • *
  • **********************************************************************************************************************/
  • void hal_entry (void)
  • {
  • Debug_UART3_Init();
  • ADC_Init();
  • while (1)
  • {
  • printf("HELLO eeworld !\r\n");
  • printf("a0 = %f\r\n", Read_ADC_Voltage_Value());
  •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延时1秒
  • }
  • }
  •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startup process.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the event that is
  • * called right before main() to set up the pins.
  • *
  • * @param[in] event Where at in the start up process the code is currently at
  • **********************************************************************************************************************/
  • void R_BSP_WarmStart (bsp_warm_start_event_t event)
  • {
  • if (BSP_WARM_START_RESET == event)
  • {
  • #if BSP_FEATURE_FLASH_LP_VERSION != 0
  • /* Enable reading from data flash. */
  • R_FACI_LP->DFLCTL = 1U;
  • /* Would normally have to wait tDSTOP(6us) for data flash recovery. Placing the enable here, before clock and
  • * C runtime initialization, should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lay since the initialization will typically take more than 6us. */
  • #endif
  • }
  • if (BSP_WARM_START_POST_C == event)
  • {
  • /* C runtime environment and system clocks are setup. */
  • /* Configure pins. */
  • R_IOPORT_Open(&IOPORT_CFG_CTRL, &IOPORT_CFG_NAME);
  • }
  • }

编译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