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源的问题,220V交流输入,输出10~500V直流

楼主:
这个220V交流转500V直流怎么实现,220V经过全桥整流滤波之后电压才310V左右,到500V需要升压,那么要实现这个10~500V的直流输出,既要降压又要升压,就只能采用

BUCK-BOOST 降压-升压电路了,这个思路对不对

@qwqwqw2088

@maychang

网友:
【高压电源的问题,220V交流输入,输出10~500V直流】

功率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反激电路。反激电路具有变压器,改变变压器绕组匝数比,很容易改变输出电压。所以不一定要用Buck-Boost电路。

采用Buck-Boost电路,必定输出与输入电压相反,正输入一定负输出,这很不方便。反激是隔离的,因此可以接成非隔离,且输出正电压或者负电压很容易改变。

网友:
【高压电源的问题,220V交流输入,输出10~500V直流】

输出电压变化范围相当大(最高最低达到50倍),如果纯用开关电源,输出要做到这么大变化范围比较困难。这是因为PWM是脉冲宽度调制,而非常狭窄的脉冲难以控制。

一般地说,开关电源输出变化范围在十倍之内还是比较容易的,变化范围越大,做起来越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源的问题,220V交流输入,输出10~500V直流】 功率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反激电路。反激电路 ...

“功率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反激电路。反激电路具有变压器,改变变压器绕组匝数比,很容易改变输出电压。”正好在查这个

T1的原边如果给它弄成一个0~200V的PWM电压,变压器搞成1:3的话,输出就是0~600V的PWM电压,再把这个PWM电压经过滤波就可以实现0~500V了,调压的话只要调节占空比就行了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比如说2A,这个变压器会不会热的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源的问题,220V交流输入,输出10~500V直流】 功率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反激电路。反激电路 ...

如果功率大起来以后又该用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反激电路。反激电路具有变压器,改变变压器绕组匝数比,很容易改变 ...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比如说2A,这个变压器会不会热的受不了】

如果输出电压最高600V,同时要求输出电流达到2A,那么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1200W。这么大的输出功率,变压器自然要大一些。不但变压器要大一些,功率开关管也要容量足够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