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方式的区别

楼主:
常见整流有二极管整流,同步整流,pwm整流三种。

1、其中同步整流是采用通态电阻极低的专用功率MOSFET,来取代整流二极管以降低整流损耗的一项新技术。就是利用功率MOSFET的导通电阻很小低于等效体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进行整流的一种方式。要求栅极电压必须与被整流电压的相位保持同步才能完成整流功能,故称之为同步整流,也就是要求栅极驱动电压Vgs和MOSFET的漏源极电压Vds反相才实现同步整流。

2、PWM整流,通过对电路各开关管进行正弦波PWM控制,使得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产生正弦PWM电压,对各相电压进行控制,就可以使各相电流i。i为为正弦波且和电压相位相同,从而使功率因数为1。

3、同步整流使用功率MOSFET是为了MOSFET的导通电阻很低压降很小,如果使用IGBT同步整流,MOSFET和IGBT结构不同,一个是电压控制沟道电阻器件,一个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用IGBT做同步整流是否也能达到较低的通态压降?

4、这些全控整流电路因为有体二极管的原因,在上电的时候就存在体二极管不可控整流,也就是在驱动没有启动的时候输出就有电压,那有没有那种没有体二极管的整流电路,我在某厂家看到一个全控整流器,不开机输出就没有电压,这应该是没有体二极管进行不可控整流吧?

网友:
【用IGBT做同步整流是否也能达到较低的通态压降?】

查查IGBT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A:
  能具体讲讲么这种你看到的全控整流器,不开机输出就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讲讲么这种你看到的全控整流器,不开机输出就没有电压

用了一个触摸屏控制的,点击开机,后级输出650V直流,故障停机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讲讲么这种你看到的全控整流器,不开机输出就没有电压

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晶闸管整流电路,这种器件没有续流二极管,又是可控器件,至少是半控型,当时通过一个触摸屏控制其输出有无,更应该是全控型晶闸管。现场机器比较老,极有可能是晶闸管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晶闸管整流电路,这种器件没有续流二极管,又是可控器件,至少是半控型,当时通过一个 ...

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下晶闸管整流电路方面的书籍好好系统学一下

前几天,在另外一贴中层提醒过,你所说的晶闸管应该可控硅电路

一般普通晶闸管也是需要一个触发信号来导通,但一旦导通,只能通过降低阳极电流到零来使其关断。

网友:
门极可关断晶闸管GTO和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这些器件可以通过门极信号来控制其导通和关断。

你所说的晶闸管整流电路,通常不需要续流二极管是对的,因为晶闸管本身就具有可控的导通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