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整车区域控制器(ZCU)

楼主:
作者 | 北湾南巷
出品 | 汽车电子与软件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迅猛发展,整车区域控制器ZCU(Zone Control Unit)作为汽车电子电气架构中的核心组件,其重要性日益凸显。ZCU不仅作为区域数据中心、IO中心及配电中心,在车辆动力、传感器管理、信息娱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还通过高效的数据处理、信号控制及电力分配,为智能网联汽车的稳定运行与高效协同提供了有力保障。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持续进步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日益成熟,ZCU将面临技术创新、接口标准化及在自动驾驶系统中更深层次应用的发展趋势。然而,ZCU的发展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如高可靠性设计、复杂环境适应性、以及与其他车载系统的深度集成等。针对这些挑战,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旨在推动ZCU技术的持续优化与升级,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贡献力量。

#01

引  言

1.1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简述

科技的日新月异,智能网联汽车已逐渐成为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智能网联汽车相较于传统汽车,不仅保留了基本的行驶功能,更关键的是,它集成了先进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控制技术。这些技术的融合使得车辆能够与车辆、道路以及行人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交互与协同,极大地推动了汽车的智能化进程,优化了驾驶体验,并显著提升了道路安全性。

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车载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等设备,实现车辆与外部环境的实时信息交互。这使得车辆能够实时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如其他车辆的位置、速度和方向,道路的交通状况,以及行人的动态等。基于这些信息,智能网联汽车能够做出更为精准和及时的驾驶决策,从而提高行车安全性和效率。

在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扮演了关键角色。车辆通过高速、稳定的网络系统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处理,确保车辆在运行过程中能够迅速响应各种情况。此外,大数据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智能网联汽车中,用于分析和预测交通状况,为驾驶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驾驶体验。

通信技术则是智能网联汽车的另一大支柱。车联网(V2X)技术的应用使得车辆能够与周围环境进行全面的信息交互。无论是车与车(V2V)、车与基础设施(V2I)、车与行人(V2P),还是车与网络(V2N),都实现了无缝的信息连接。这种全方位的通信能力极大地提高了驾驶的安全性和效率。

控制技术是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通过先进的控制系统,车辆能够根据实时接收到的信息自动调整行驶状态,如加速、减速、转向等。这不仅提升了驾驶的舒适性,更在紧急情况下为驾驶者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

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还推动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完善。通过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智能网联汽车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复杂的交通环境,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提高城市交通效率。同时,智能网联汽车也为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未来智能交通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可能。

1.2 ZCU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重要性

在智能网联汽车的复杂电子电气架构中,ZCU(Zone Control Unit,区域控制器)以其核心地位,显著影响着整车的性能和协同工作能力。作为区域数据中心、区域IO中心及区域配电中心,ZCU的功能覆盖了数据交互、信号控制及电力分配等多个方面,是智能网联汽车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件。

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精确的信号控制功能以及高效的电力分配策略,共同保障了智能网联汽车的正常运行和高效协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需求的日益增长,ZCU将在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提升ZCU的性能和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优化数据处理算法、提高信号传输效率以及开发更智能的电力管理系统等方面。同时,随着车联网和5G技术的快速发展,ZCU还将面临更多的数据交互和协同控制挑战,这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方向。

在智能网联汽车的实际应用中,ZCU的性能和稳定性直接影响着驾驶体验和行车安全。因此,对ZCU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发展价值。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我们相信ZCU将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发挥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3 ZCU的由来

智能网联汽车的不断发展,ZCU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目前,ZCU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以及车身控制等多个领域。在智能驾驶领域,ZCU通过与雷达、摄像头等感知设备的紧密配合,实现了对车辆周边环境的实时监测和识别,为自动驾驶提供了可靠的环境感知支持。在智能座舱领域,ZCU则通过与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空调系统等设备的连接,为乘客提供了舒适便捷的驾乘体验。而在车身控制领域,ZCU则承担着对车门、车窗、车灯等车身部件的控制任务,确保了车辆的安全性和便捷性[2]。通过对ZCU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具体表现进行详细描述,我们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其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EEWORLDIMGTK4

功能

描述

网络技术

动力系统

发动机和变速器的控制

CAN, CAN FD, FlexRay

底盘

根据转向/制动要求和驾驶条件(例如地面状况、风等)控制车辆的稳定性和动态性

CAN, CAN FD, FlexRay

车身与舒适性

控制车门、车窗、车顶和座椅,气候控制等

LIN, CAN, CAN FD

多媒体/信息娱乐

音频CD、DVD播放器、MP3播放器、电视、后排座椅娱乐、导航信息服务等

MOST, CAN

人机界面

高级显示技术

MOST, CAN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车道偏离警告、交通标志识别、夜视、行人检测、停车辅助等

CAN, FlexRay

车内总线类

通信介质

最高传输速率

成本

优势

局限

应用场景

MOST

双绞线、光纤

150Mbps

五星

线束质量轻、抗干扰性强、传输速率高、信号衰减少

扩展性差、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

导航、信息娱乐等

CAN

非屏蔽双绞线

1Mbps

两星

实时控制、成本低廉、抗干扰性强

传输速率相对较低

空调、电子显示、故障诊断等

CAN-FD

非屏蔽双绞线

8Mbps

三星

实时控制、可靠性高、成本较低、传输速率提高

由CAN升级至CAN-FD存在兼容性问题

空调、电子显示、故障诊断等

LIN

单线缆

20 Kbps

一星

成本低廉

传输速率低

灯光、门锁、座椅等

FlexRay

双绞线、光纤

10 Mbps

四星

实时控制、容错能力强、传输速率高

成本高昂

引擎、ABS、线控转向等

EEWORLDIMGTK5

图中的两种架构展示了汽车中不同电子系统的集成方式。面向域的架构侧重于按功能域集成系统,而面向区域的架构则侧重于按物理区域(如车辆的前部、后部等)集成系统。图中还展示了各种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以及它们之间的通信接口和数据传输速率,这些都是实现汽车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关键组件。

传统的基于领域的电气架构,即每个功能系统都有一个专用的控制单元,正逐渐向区域化方法转变。这种演变主要由以下四个因素驱动:

  1. 促进安全的OTA更新:大量的电子控制单元(ECUs)可能导致更新瓶颈和复杂性,引发安全、可靠性和监管合规方面的挑战。领域或区域架构通过整合各个功能系统,简化了OTA更新过程,并能在更新失败时进行回滚,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 模块化和协作的硬件和软件:模块化和协作的硬件和软件有助于加快开发速度和缩短上市时间。它们支持重用工程设计,加速了新功能的集成和部署,允许实现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CI/CD)。

  3. 硅芯片整合和集成度提高:区域控制器通过集成多个ECU的功能,实现了硅芯片的整合和集成。新兴的SoC(片上系统)设计将多个中央处理单元(CPU)、内存和专用硬件加速器子系统集成在一起。现代的区域控制器SoC基于16纳米及以下的节点尺寸,提高了能效和处理能力。

  4. 减少线束复杂性:由于区域控制器充当输入/输出(I/O)聚合器,且通常放置在汽车的机械结构中,它们能够简化线束布局。这不仅促进了线束的标准化,支持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还由于对员工技能要求降低而减少了成本。现代车辆中的线束成本通常占电子/电气(E/E)架构预算的20%,因此减少线束复杂性是一个显著的优势。

这种区域化方法通过提升系统整合度、加速开发周期、优化能效和降低成本,推动了汽车电气架构的发展。

混合E/E架构的发展旨在充分利用基于领域的和基于区域的架构的优势,以实现更优越的整体性能。这种架构的演进分为几个阶段:

EEWORLDIMGTK6

通过这种方式,混合E/E架构不仅减少了线束的复杂性,还提高了计算效率和信息传输的效率,实现了车辆与云端的无缝连接,为远程监控和控制提供了支持。这种架构的设计目标是实现更高效、更灵活且更集成的车辆电子系统。

EEWORLDIMGTK7

架构名

架构类型

落地情况

特点

应用车型

理想

LEEA3.0

800V纯电平台

将车控、座舱、智驾三合一(1CCU+NZCU),配合数个区控制器

2023年落地

小鹏

X-EEA 3.0

G9

跨域集中+功能域集中(3*DCU+2*ZCU),三个域控制器分别控制车控、智驾和座舱,两个区控制器按照就近原则控制左右

-

广汽

星灵架构

-

跨域集中+功能域集中(3*DCU+4*ZCU),三个域控制器为中央计算、座舱和智驾,四个区控器负责车身左、右、前、后

2023年落地

长城

GEEP4.0

-

跨域集中+功能域集中(3*DCU+2*ZCU),三个域控制器为中央计算、座舱和智驾,三个区控器负责车身左、右、前

2022年落地

EEWORLDIMGTK8

术语/拓扑结

解释

TREE TOPOLOGY

树状拓扑,具有层次结构,从一个中心点开始,分支到多个子节点

STAR TOPOLOGY

星状拓扑,所有节点都直接连接到中心节点,中心节点控制通信

RING TOPOLOGY

环形拓扑,节点形成闭合环路,数据按顺序在环中传输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ZCU将会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ZCU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控制精度,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智能网联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ZCU也需要不断拓展其应用范围,以适应更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技术创新和市场动态,并积极推动ZCU技术的升级和应用拓展[2]

#02

ZCU区域域控制器概述

2.1 定义与功能

ZCU区域域控制器,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电子电气架构中的核心组件,承载着管理和控制特定区域内电子设备和系统的重要任务。这一角色的定位,使得ZCU在智能网联汽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功能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区域数据中心,ZCU能够实时地进行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与分析。这意味着,区域内的各控制单元所产生的数据都会汇集到ZCU,经过处理后为车辆的各种智能决策提供数据支持[3]

EEWORLDIMGTK9
         * S:sensor  A:Actuator

功能分

功能描述

作用与目的

区域I/O中心

为传感器、执行器提供接口,实现I/O控制与信号采集。

确保传感器和执行器可以与系统进行有效通信,收集必要的数据。

区域供电中心

为区域内用电设备供电,并提供设备用电智能化管理。

保障设备稳定运行,优化电力使用效率。

区域数据中心

传感器/执行器抽象和原子化服务封装,实现服务与信号映射。

将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功能抽象化,便于管理和调用服务。

ZCU的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智能网联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的坚实基础,为车辆的智能化、网联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ZCU的高效运作,智能网联汽车得以实现更加精准的控制、更加智能的决策以及更加安全的行驶。

在实际应用中,ZCU的性能直接影响到智能网联汽车的整体表现。例如,在自动驾驶场景下,ZCU需要快速处理来自各个传感器的数据,并作出准确的决策,以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因此,对于ZCU的设计和优化成为了智能网联汽车研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4][3]。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ZCU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升级。未来,我们可以预见,ZCU将会拥有更加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更加高效的能源管理系统以及更加完善的故障诊断和修复机制,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5][4][3]。

EEWORLDIMGTK10

一级供应商、半导体公司、分析师和软件行业普遍认识到,传统的平面分布式电子电气(EE)架构正逐步向集中式计算架构演进。在此转型过程中,汽车架构被重新定义为“领域架构”和“区域架构”,以适应新的技术需求和发展趋势。行业正努力实现2030年款车型采用区域电子电气架构的目标,这涉及到网络的区域化和不同功能领域的有效整合,这些转变带来了物理和逻辑层面的过渡挑战。

设计团队在此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挑战包括:决定哪些功能应该集成、如何实现功能的潜在隔离、功能间的通信方式,以及传感器的有效连接。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现有软件的兼容性问题,以及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软件的分发策略。

2.2 在汽车电子电气架构中的位置

在智能网联汽车的电子电气架构中,ZCU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常被置于区域网络的中心位置。这种设计使得ZCU能够与区域内的其他控制单元通过CAN总线、LIN总线或以太网等通信方式实现高效连接。作为区域网络的核心节点,ZCU不仅负责数据的实时采集、存储与处理,还肩负着协调各控制单元的任务,以确保整个系统的流畅运作。

EEWORLDIMGTK11

CAN

LIN

FlexRay

以太网

传输介质

双绞线

单铜线

双绞线

双绞线

传输速率

1Mbps

20Mbps

20Mbps

100~1000Mbps

相对成本

最低

特点

实时性好、有优先级区分

串行通信,确定性强、成本低,无冲突仲裁机制

双备份,兀余性好、确定性和实时性强

高带宽,部署灵活、技术成熟稳定

应用场景

控制器、座舱仪表、变速箱等

车窗、车门、座椅、天窗等

底盘及动力系统

高级驾驶辅助及智能座舱

ZCU的这种中心位置设计,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的传输效率与共享程度。在现代智能网联汽车中,数据的快速流通与共享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提高车辆的智能化水平,还能优化驾驶体验和行车安全。ZCU作为数据中心,能够迅速汇集并分析来自各个传感器的数据,从而为驾驶者提供更加精准的驾驶辅助信息。

EEWORLDIMGTK12
ZCU在汽车电子电气架构中的核心地位还体现在其配电中心的功能上。ZCU负责区域内的电力分配与故障管理,确保在复杂的电气系统中,每个电子设备都能获得稳定且适量的电力供应。这种精细化的电力管理不仅有助于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还能在关键时刻保障行车安全。

EEWORLDIMGTK13

ZCU在智能网联汽车的电子电气架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心位置的设计使得ZCU能够充分发挥其数据中心、IO中心及配电中心的功能,为智能网联汽车的高效、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03

ZCU区域域控制器的关键技术

3.1 区域数据中心技术

区域数据中心技术作为ZCU的支柱技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该技术赋予了ZCU对区域内各个控制单元的数据进行全面、实时的管理和处理能力。这一技术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机制,包括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传输等环节。

在数据采集方面,ZCU通过与各控制单元的接口连接,能够实时接收并汇总来自各个传感器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车速、发动机状态、电池电量以及各类安全系统的状态等。ZCU对这些数据的实时采集,为后续的处理和分析提供了丰富且准确的信息源。

在数据存储方面,ZCU配备了高性能的存储设备,能够确保大量数据的安全存储和快速访问。这种存储设备不仅具有足够的容量来保存历史数据,还具备高速读写能力,以满足实时数据处理的需求。

数据处理是区域数据中心技术的核心环节。ZCU通过内置的强大处理单元,能够对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高效的处理和分析。这一过程中,ZCU会运用各种算法和模型,对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和挖掘,从而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为车辆的控制和决策提供支持。

数据分析则进一步提升了数据的价值。通过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ZCU能够识别出车辆运行中的异常模式、预测潜在的故障点,并为优化车辆性能和提升驾驶体验提供有力支持。

EEWORLDIMGTK14

车身域功能只需要10 Mbps或更低的速度。然而,当像雷达、LiDAR和摄像头这样的ADAS功能被纳入区域架构时,速度和带宽要求必须增加以适应传感器数据量。一个雷达传感器通常生成0.1 Mbps到15 Mbps的数据。LiDAR生成20 Mbps到100 Mbps的数据。摄像头生成最多的数据:500 Mbps到3.5 Gbps。当前的车辆通常有四到六个雷达传感器,一个到五个LiDAR传感器和六到十二个摄像头。如果考虑区域架构,一个区域模块可能有两个雷达传感器、两个LiDAR传感器和四个摄像头。下表了每个传感器生成的数据量以及将所有这些传感器数据整合到一个区域模块中时的数据量。

传感器类

数据生成量

传感器数量

总数据生成量

雷达

0.1 - 15 Mbps

0.2 - 30 Mbps

LiDAR

20 - 100 Mbps

40 - 200 Mbps

摄像头

500 Mbps - 3.5 Gbps

2 - 14 Gbps

区域模块

520 Mbps - 3.6 Gbps

2.1 - 14.3 Gbps

在数据传输与共享方面,ZCU通过标准的通信协议和接口,与其他控制单元或上层管理系统进行无缝对接。这不仅确保了数据在车辆内部的顺畅流通,还使得车辆能够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的信息交互。例如,在车联网环境中,ZCU可以将处理后的数据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以便进行更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优化。

区域数据中心技术为ZCU赋予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使得智能网联汽车能够更加智能、高效和安全地运行。这一技术在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2 区域IO中心技术

区域IO中心技术在ZCU区域域控制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技术不仅关乎信号的顺畅流通,更直接影响到智能网联汽车的整体性能和安全性。在汽车行业中,ZCU(区域控制器)正逐渐成为实现更高效、安全和智能汽车控制的关键技术。以芯驰科技的新一代区域控制器全系列协同解决方案为例,基于E3 MCU的ZCU解决方案特点包括多达5个独立可编程600MHz R5内核、4MB大容量SRAM、8个SPI模块(每个模块具有四个片选信号)、2个千兆以太网、多路CAN-FD、LIN接口,单3.3V电源或搭配SBC/PMIC供电。其客户价值在于提供丰富的CAN、LIN节点用于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支持ASIL-D级别系统功能安全设计,双路千兆以太网TSN作为ECU主干网络,并且高算力、大存储支持更多功能集成。

EEWORLDIMGTK15

功能

接口

数量

作用

E3640

核心处理器,6x ARM Cortex R5 @ 600MHz

-

提供处理能力,执行任务和控制其他模块。

SRAM

4MB SRAM with ECC

-

提供高速存储,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和指令。

PMIC

3.3V, 0.8V

管理电源输入,调节和分配电压。

LIN PHY

LIN总线通信

LIN

进行LIN总线通信,用于车载网络。

CAN/CAN-FD PHY

CAN和CAN-FD总线通信

CAN/CAN-FD

进行CAN和CAN-FD总线通信,用于车载和工业网络。

Analog Mux

模拟信号处理

模拟信号

处理和选择多个模拟输入信号。

LIN

LIN总线接口

LIN PHY

连接LIN PHY,进行LIN通信。

CAN/CAN-FD

CAN和CAN-FD总线接口

CAN/CAN-FD PHY

连接CAN/CAN-FD PHY,进行CAN和CAN-FD通信。

SPI

串行外设接口

QSPI, Nor Flash, HS/LS Driver, Ethernet PHY, MSDI, EPB Driver, Motor Driver

连接外部设备进行高速串行通信。

QSPI

高速串行接口

Nor Flash

进行高速串行通信,通常用于连接存储设备。

Ethernet

以太网接口

Ethernet PHY

连接以太网PHY,进行网络通信。

GPIO

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数字输入和输出

处理数字信号输入和输出,用于控制和通信。

ADC

模数转换器

模拟信号

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PMU

电源管理单元

-

管理芯片的电源状态和电源控制。

Nor Flash

存储器

QSPI

存储固件和数据。

HS/LS Driver

高速/低速驱动器

SPI

驱动高速和低速信号设备。

Ethernet PHY

以太网物理层接口

Ethernet

提供物理层的网络连接。

MSDI

混合信号驱动接口

SPI

处理和驱动混合信号设备。

EPB Driver

电子驻车制动驱动器

SPI

控制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Motor Driver

电机驱动器

SPI

控制和驱动电机。

输入电压

12V/24V输入

PMIC

提供电源输入。

数字输入和输出

数字信号处理

GPIO

处理数字信号输入和输出,用于控制和通信。

在信号的采集与转换环节,ZCU通过高度集成的IO接口与众多传感器、执行器等设备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这些传感器和执行器遍布车辆的各个关键部位,负责监测和控制车辆的各种状态和行为。ZCU则像一个高效的指挥中心,实时接收这些设备发送的原始信号,经过精确的转换和处理后,输出为系统可识别的标准信号。

EEWORLDIMGTK16

在这个过程中,信号滤波和去噪技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车辆行驶环境的复杂多变,传感器和执行器在采集和传输信号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各种干扰和噪声的影响。这些干扰和噪声如果不加以处理,将会严重影响到信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而威胁到车辆的安全行驶。因此,ZCU区域域控制器中的信号滤波和去噪技术就像一道坚实的屏障,有效地滤除这些干扰和噪声,确保信号的纯净和真实。

除了信号滤波和去噪技术外,故障检测技术也是区域IO中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数量众多,任何一个设备的故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因此,及时准确地检测出故障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ZCU通过先进的故障检测技术,能够实时监控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工作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立即触发报警机制并进行相应的故障处理,从而确保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

ZCU还通过优化控制算法和硬件设计等手段不断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在控制算法方面,ZCU采用了先进的控制理论和优化算法,能够根据实时采集的数据动态调整控制策略,使车辆的行驶更加平稳、安全。在硬件设计方面,ZCU则采用了高性能的处理器和可靠的电路设计,确保在各种恶劣环境下都能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

区域IO中心技术是ZCU区域域控制器中的核心技术之一,它不仅保证了信号的准确传输和高效处理,还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行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不断发展,区域IO中心技术也将迎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有望在未来的汽车行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3 区域配电中心技术

区域配电中心技术作为ZCU的关键技术之一,其重要性在智能网联汽车的电力系统中日益凸显。随着汽车电气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电力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已成为确保车辆性能和安全的关键因素。

ZCU通过先进的传感器和算法,实现对电力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这些传感器能够准确捕捉电力设备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关键参数,为ZCU提供全面的设备状态信息。基于这些信息,ZCU能够判断设备的健康状态,预测潜在的故障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EEWORLDIMGTK17

控制方

特点

描述 (Description)

Direct drive

通过微控制单元(MCU)直接管理电路的开/关操作

通过微控制单元进行控制 (Control via microcontroller units): 这意味着驱动电路直接由微控制器进行控制,微控制器可以执行简单的开关操作。基本的开/关控制和保护 (Basic on/off control and protection): 这种方法提供了基本的开/关控制,并且可以提供基本的保护功能,例如过载保护。直接连接保护 (Direct connection protection): 保护功能包括防止直接连接时可能出现的过电流或短路情况。

SPI control

一种高速同步串行通信协议

通过微控制单元进行控制 (Control via microcontroller units): 与Direct drive类似,这种控制方式依赖于微控制单元来执行控制任务。串行通信协议 (Seri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 SPI(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协议,允许微控制器和SmartFET之间进行快速通信和控制。立即保护调整 (Immediate protection adjustment): 可以立即调整保护参数,如电流限制值,以适应不同的工作条件。

LIN control

低成本的串行通信协议,主要用于汽车电子中的低速网络应用

无需微控制单元 (No need for microcontroller units): LIN(局部互联网络)协议使得控制可以在没有复杂微控制单元的情况下进行,适用于简单的应用场景。串行通信协议 (Seri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 LIN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通常用于低速网络中的从机设备控制。立即保护调整 (Immediate protection adjustment): LIN控制下也可以实时调整保护参数。非微控制单元模块的适用性强 (Very applicable to modules without microcontroller units): 这种控制方式特别适用于不包含微控制单元的模块,简化了设计和实现。

Ethernet control

利用以太网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和设备控制

无需微控制单元 (No need for microcontroller units): 通过以太网进行控制,可以不依赖于微控制单元。高速通信 (High-speed communication): 以太网提供了高速数据传输能力,适用于需要大数据量交换的应用。串行通信协议 (Seri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 以太网也使用串行通信协议,确保数据可靠传输。立即保护值调整 (Immediate protection value adjustment): 通过以太网可以迅速调整保护设置,确保系统在各种条件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在电力分配方面,ZCU根据实时监测到的负载情况和车辆的运行需求,动态调整电力分配策略。例如,在加速或爬坡等需要大功率输出的场景下,ZCU会优先保障动力系统的电力供应;而在怠速或滑行等低功率需求场景下,ZCU则会优化电力分配,以降低能耗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ZCU还具备强大的故障诊断与安全保障功能。一旦监测到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或故障,ZCU会立即启动故障诊断程序,准确识别故障类型和位置,并通过车辆的网络系统向驾驶员或维修中心发送故障报警信息。同时,ZCU还会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切断故障电路的电源、启动备用电源等,以防止故障扩大对车辆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除了上述功能外,区域配电中心技术还关注电力资源的整体优化。通过与其他控制单元的协同工作,ZCU能够实现电力资源在整车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例如,在车辆充电过程中,ZCU可以根据电池的实时状态和充电设施的条件,智能调整充电策略以提高充电效率;在车辆运行过程中,ZCU还可以通过优化能量回收和再利用的策略,进一步提高整车的能源利用效率。

区域配电中心技术作为ZCU的关键技术之一,在智能网联汽车的电力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保障了电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还通过先进的故障诊断与安全保障功能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域配电中心技术将持续进步和完善,为汽车行业带来更加智能、高效和安全的未来。

#04

ZCU区域域控制器的应用场景

4.1 车辆动力系统控制

ZCU在车辆动力系统控制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汽车的动力性能,更为驾驶者带来了更为安心、舒适的驾驶体验。通过精确地监测动力组件的工作状态,如发动机的转速、温度,电动机的电流、电压等,ZCU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情况,从而避免可能的动力系统故障。

EEWORLDIMGTK18

描述

组件

通信方式

功能解析

传统中央网关架构

所有ECU通过CAN总线与中央网关连接,中央网关负责所有数据的集中处理和转发

中央网关(Central Gateway),ECU

CAN总线(CAN)

每个ECU负责特定的车辆功能,如发动机、变速器等

增加PDC的架构

引入域控制器,通过以太网与中央网关连接,域控制器负责特定领域的ECU管理,减轻中央网关的负担

中央网关(Central Gateway),PDC,ECU

CAN总线(CAN),以太网(ETH)

ECU由域控制器管理,域控制器具有功能:扭矩选择、能量管理、BMS、DCDC、电机控制、底盘控制

每个ECU负责特定的车辆功能,如发动机、变速器、充电管理等

区域控制器和高性能计算架构

引入高性能计算(HPC)作为核心,通过以太网连接区域控制器,区域控制器管理特定物理区域的ECU,提高系统模块化和灵活性

高性能计算(HPC),区域控制器(Zone),ECU

CAN总线(CAN),以太网(ETH)

HPC具有功能:扭矩选择、能量管理、BMS、DCDC、电机控制、底盘控制

ZCU允许信息在它和ECU之间单向传递,而不对信息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理或修改

每个ECU负责特定的车辆功能,如发动机、变速器、充电管理、扭矩矢量控制等

例如,在发动机运行过程中,ZCU可以实时监测到发动机的油耗、排放等数据,通过内置的优化算法,对发动机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调整,以达到最佳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性能。同时,当发动机出现故障时,ZCU能够迅速识别故障类型,并通过车辆的信息系统向驾驶者发出预警,提醒驾驶者及时进行检查和维修。

在电动机控制方面,ZCU同样展现出了强大的功能。通过精确地控制电动机的转速和扭矩,ZCU能够确保电动机在不同驾驶模式下都能发挥出最佳的性能。此外,ZCU还能够对电动机进行故障诊断和预测,如检测到电动机温度过高或电流异常时,会及时采取措施以防止故障的发生。

除了对单个动力组件的控制外,ZCU还能够实现动力系统整体的协同控制。例如,在混合动力汽车中,ZCU需要同时管理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工作,以确保两者之间的最佳匹配和高效协同。通过精确地控制发动机和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和扭矩分配,ZCU能够在保证汽车动力性能的同时,最大化地提高燃油经济性和减少排放。

总的来说,ZCU在车辆动力系统控制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汽车的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更为驾驶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不断发展,ZCU将在未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为汽车行业的进步和消费者的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4.2 车载传感器与执行器管理

在智能网联汽车中,车载传感器与执行器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设备是车辆感知环境、进行决策和执行动作的关键部件。而ZCU,作为区域控制器,正是这些设备管理的核心。

ZCU通过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信号管理能力,实现了对车载传感器与执行器的集中控制。这种集中控制不仅使得硬件接口设计更为简洁,而且还提升了系统的集成度和可靠性。想象一下,如果没有ZCU的统一管理,每个传感器和执行器都需要单独与车辆的主控制器进行连接和通信,这将大大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潜在的故障点。

更为重要的是,ZCU能够实时接收并处理来自各种传感器的数据。例如,摄像头可以捕捉前方的道路情况,雷达可以探测周围的障碍物,而ZCU则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调整刹车系统、转向系统等执行器的控制策略。这种实时的数据处理和策略调整是实现精准驾驶控制和安全保障的关键。
EEWORLDIMGTK19
ZCU还具备故障检测和诊断功能。如果某个传感器或执行器出现故障,ZCU能够迅速识别并发出警告,以便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这种故障检测和诊断功能大大提升了车辆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总的来说,ZCU在车载传感器与执行器管理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它通过统一的管理和控制,简化了系统硬件接口设计,提高了系统的集成度和可靠性,实现了更加精准的驾驶控制和安全保障。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不断发展,ZCU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其技术也将不断进步和完善,以满足更高的性能和安全要求。

4.3 车内多媒体与信息娱乐系统控制

在智能网联汽车的时代,车内多媒体与信息娱乐系统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音乐和广播功能,演变为了一个集导航、通信、娱乐和信息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ZCU区域域控制器在这一变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集成能力使得车内多媒体与信息娱乐系统的控制更为智能和高效。

EEWORLDIMGTK20

功能

位置

中央计算模块(CCM

  •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实现自动驾驶功能,如自动变道、自动停车等。

  • 信息娱乐系统(IVI):提供导航、音乐、视频等娱乐功能。

  • 外部和车内通信系统:包括车载Wi-Fi、蓝牙、车辆与外部设备的连接等。

车辆中央位置

前车身控制模块(FBCM

  • 电源分配:管理和分配车辆各部分的电力供应。

  • 检测功能:负责前部传感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 前灯控制:管理和控制前车灯的开关及亮度调节。

  • 其他功能:可能包括更多的前部控制任务。

车辆前部

右车身控制模块(RBCM

  • 12个超声波雷达:用于车辆周围障碍物检测和距离测量。

  • 右车门、车窗及灯光控制:管理右侧车门的开关、车窗升降及灯光控制。

  • 气囊控制:负责右侧气囊的部署和管理。

车辆右侧

ZCU通过高度集成化的设计,将原本分散的多媒体与信息娱乐设备统一纳入其管理范畴。无论是中控台上的触控屏,还是嵌入在座椅或车门上的音响系统,甚至是车载电视和后座娱乐系统,都可以通过ZCU实现精准的控制和管理。这种集中化的控制方式不仅简化了系统的硬件架构,还提高了设备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为了提供更加便捷的操作体验,ZCU还支持多种人机交互方式。驾驶者可以通过触控屏直接操作各项功能,或者通过语音识别系统发出指令,让ZCU智能地理解并执行。此外,ZCU还可以与智能手机等外部设备实现无缝连接,通过车载APP或手机投屏等方式,将用户熟悉的操作界面延伸到车载系统上,进一步降低了操作难度和学习成本。

在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ZCU还注重为驾驶者提供个性化的娱乐体验。通过收集和分析驾驶者的使用习惯和偏好,ZCU能够智能地推荐音乐、电影、新闻等内容,或者根据驾驶者的心情和驾驶环境调整车内氛围灯光、音响效果等,营造出更加舒适和愉悦的驾驶氛围。

ZCU在车内多媒体与信息娱乐系统控制中的出色表现,也为其在智能网联汽车其他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日益拓展,我们有理由相信,ZCU将在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05

ZCU区域域控制器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5.1 发展趋势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持续进步,ZCU区域域控制器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这一领域,技术创新是推动ZCU不断前行的核心动力。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到ZCU将在功能上进行升级,性能上实现显著提升。例如,通过引入更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ZCU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从而为车辆提供更精准的控制和更优化的决策支持。

EEWORLDIMGTK21

随着车辆电子电气架构的深入发展,ZCU接口的标准化也显得愈发重要。标准化的接口不仅能够简化车辆各系统之间的连接和通信,降低开发和维护成本,还能提高系统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中,ZCU将更加容易地与其他系统进行集成,从而实现更高效、更稳定的数据交互和控制。

EEWORLDIMGTK22

自动驾驶技术的逐步成熟也为ZCU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自动驾驶系统中,ZCU将承担更为关键的角色。它不仅需要实时处理来自各种传感器的数据,还需要根据这些数据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决策,以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和乘坐舒适。因此,未来的ZCU将需要具备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更先进的控制算法,以满足自动驾驶系统对实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的严苛要求。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ZCU区域域控制器将朝着功能更强大、性能更优越、接口更标准化、在自动驾驶系统中作用更突出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推动整个汽车行业向着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方向迈进。

5.2 面临挑战

尽管ZCU在智能网联汽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技术更新的速度带来了持续的压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的技术和标准不断涌现,ZCU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以适应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求ZCU的研发团队具备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紧跟技术潮流,确保ZCU的技术领先地位。

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也是ZCU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控制单元,ZCU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整车的安全运行。因此,如何提高ZCU的安全防护能力,防止黑客攻击和信息泄露,以及如何确保ZCU在恶劣环境下的稳定运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EWORLDIMGTK23
网络安全已成为车辆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车辆越来越依赖电子系统和网络连接的今天。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了“ISO 21434: 道路车辆 — 网络安全工程”这一关键国际标准。ISO 21434通过提供一套全面的网络安全管理框架,帮助减少包括恶意软件攻击、数据泄露和未经授权访问在内的多种网络威胁,保护车辆及其用户。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标准,ISO 21434会不断更新和改进,以应对技术进步和新威胁的出现,确保其始终能够满足行业需求,保持其在车辆网络安全领域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成本控制也是ZCU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智能网联汽车功能的不断增加,ZCU的复杂性和制造成本也在逐步上升。如何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降低ZCU的成本,提高其性价比,是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EEWORLDIMGTK24

标准化和兼容性问题也是ZCU发展中的重要议题。由于目前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不同厂商开发的ZCU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这不仅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也制约了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发展。因此,推动ZCU的标准化进程,提高不同品牌ZCU之间的兼容性,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ZCU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发展虽然前景广阔,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只有不断创新、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降低成本并推动标准化进程,才能确保ZCU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持续发展。

#06

结  论

ZCU区域域控制器的重要性与优势总结:

ZCU区域域控制器在智能网联汽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关键作用和优势不容忽视。

以下是对ZCU重要性的概括以及其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优势分析:

1.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

ZCU作为区域数据中心,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在智能网联汽车中,数据是核心资源,而ZCU则能够高效地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来自各个控制单元的数据。这一功能不仅提升了数据的利用效率,还为车辆的智能化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2.统一的IO管理:

ZCU作为区域IO中心,实现了对输入输出信号的统一管理和控制。通过集成的IO接口,ZCU能够与各种传感器、执行器等设备无缝连接,确保信号的准确传输和高效处理。这种集中化的管理方式简化了系统复杂度,提高了整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智能电力分配:

再者,ZCU的配电中心功能也是其重要优势之一。智能电力分配和故障诊断机制使得ZCU能够实时监控电力设备的运行状态,并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不仅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还为车辆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4.整车协调控制:

ZCU在整车控制系统中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它能够与各个控制单元紧密配合,确保各系统之间的协同工作。这种高度集成化的控制方式提升了整车的操控性和响应速度,为驾驶者带来了更加流畅和安全的驾驶体验。

ZCU区域域控制器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统一的IO管理、智能的电力分配以及高效的整车协调控制能力,共同构成了ZCU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核心优势。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ZCU将会在未来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参考:

  1.  [1] Ing. Michal Kubík;IM Kubík DCU - Drive control unit for two wheeled self-balancing vehicle 2011
  2. [2] 姜维 基于Hypervisor的汽车域控制器解决方案 信息通信 2020

  3. [3] 覃家勇 一种BLE智能钥匙CANFD的大数据传输方法 2022

  4. [4] 张伟捷 UWB和BLE组合定位控制方法及设备 2022

  5. [5] 罗思杰 一种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汽车座椅的方法 2022

  6. Test Happens - Teledyne LeCroy Blog: The Evolution of In-vehicle Network Architectures
  7. The Path Toward Future Automotive EE Architectures (semiengineering.com)
  8. Getting ready for next-generation E/E architecture | McKinsey
  9.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State-of-the-Art’ and Challenges with AD and ADAS Computing Systems (kemet.com)
  10. How electrification is changing vehicle architectures - NXP Community
  11. Body (Zone) Domain Controller and Driver IC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2023 - ResearchInChina
  12. 中金:汽车电气架构新趋势,车内通信迎变革 (zhitongcaijing.com)
  13. 国内自主品牌车企整车电子电气架构(EEA)汇总梳理-华夏EV网 (evinchina.com)
  14. How Zonal E/E Architectures with Ethernet Are Enabling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 NXP Semiconductors
  15. Automotive Electronics Architecture: Domain vs Zone - Grape Up
  16. Review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Architecture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Topologies, Networking and Simulators | Automotive Innovation (springer.com)
  17.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ADAS, EE Architecture and Perception (leddartech.com)
  18. Common Vehicle ECUs Safety and Security Classification公众号“智能网联车安全”51fusa功能安全社区
  19. Automotive Zone Controller | NXP Semiconductors
  20. Multi-domain Computing and Zone Controller Research Report, 2022 - ResearchInChina
  21. Automotive software and e/e architecture | McKinsey
  22. The Evolution of E/E Architecture and Software Platform for R-Car/RH850 | Renesas
  23. The Evolutionary Path to Zonal E/E Architecture (guardknox.com)
  24. Zone Architecture, Ethernet Drive Vehicle of the Future - EE Times
  25. 域架构下的功能安全思考-电子工程专辑 (eet-china.com)
  26. 2023年车身(区)域控制器及驱动芯片行业研究报告 >>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 (pday.com.cn)
  27. 什么是自动驾驶技术中的域控制单元(DCU)?~负责高性能化的元器件群~ -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panasonic.cn)
  28. 多域计算和区域控制器研究:五类设计思路齐头并进 - 与非网 (eefocus.com)
  29. 汽车域控制器研究报告-电子工程专辑 (eet-china.com)
  30. 上海金脉正式推出两款面向智能汽车领域的高端前后区域控制器解决方案-华夏EV网 (evinchina.com)
  31. 安全,铁将军 (zstjj.com)
  32. 从汽车EE架构演进趋势看中央计算平台的技术挑战和机遇-华夏EV网 (evinchina.com)
  33. 域架构下的功能安全思考-电子工程专辑 (eet-china.com)
  34. 一文看懂第三代E/E架构。-电子工程专辑 (eet-china.com)
  35. 面向区域E/E架构,芯驰发布全新区域控制器芯片产品家族 | 电子创新元件网 (eetre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