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楼主:
在锁相环的计算流程中,需要计算电网电压的alpha和beta分量,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用atan2函数来直接计算出相角呢?

网友:
实际的嵌入式系统中,atan2函数的计算可能相对复杂。

网友:
计算电网电压的alpha和beta分量是由于alpha和beta分量构成了空间矢量,可以更方便地分析电网电压的状态。

网友A:
确定是在电子设计中用的PLL吗?

用在并网逆变器等高压的设计中的,和电子电路设计没什么直接关系。

猜测和d-q变换的原理有关更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在电子设计中用的PLL吗? 用在并网逆变器等高压的设计中的,和电子电路设计没什么直接关系。 猜测和d ...

并网逆变器中使用的dq锁相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网逆变器中使用的dq锁相环

alpha,beta和dq变换有关,和PLL关系不大。

旋转角变换成静止角度,使用sin cos具有对称性,使用atan只是理论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