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和AMS1117电源转换芯片时没有输出

楼主:
  输入电压有,转换成3.8和3.3v,测试时0,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该怎么测试呢

网友A:
AMS1117-3.3 的输入电压不能为3.8V 那么低,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4.75~15V 。 请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S1117-3.3 的输入电压不能为3.8V 那么低,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4.75~15V 。 请看数据手册。 ...

可以的啊

网友B:
1117的输入电压低是个原因,先查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的输入电压低是个原因,先查一下再说

因为转3.8的都没有测出来,所以转3.3v的也没有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焊反器件:比如D3. 看led亮不亮或者看U8 1腿有没有电压。

再看D10焊反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117的输入电压低是个原因,先查一下再说

D3,D5测来都有12v ,到c7,只有0.647V,R3 0.648V, C13  0.648,C14 0.648,之后往右边就没有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3,D5测来都有12v ,到c7,只有0.647V,R3 0.648V, C13  0.648,C14 0.648,之后往右边就没有值了 ...

D3焊反了吧。万用表可以测量二极管正反啊。不行焊接一下 倒过来试试。

还有你这板子线画太细了。没必要这么节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焊反器件:比如D3. 看led亮不亮或者看U8 1腿有没有电压。   再看D10焊反没有。 ...

led灯万用表测是亮的,u8的1脚测来是0.648,它是从0.3匀速的增长到这个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3焊反了吧。 还有你这板子线画太细了。没必要这么节省啊。

我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3焊反了吧。 还有你这板子线画太细了。没必要这么节省啊。

昨天我就是D3,D10,焊接反了,结果发烫,所以我就反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就是D3,D10,焊接反了,结果发烫,所以我就反过来了

反过来看看灯是不是亮了。亮了证明前面电压过来了。但如果后面D10反了有可能U8输出电压低。芯片还会发烫。D10应该是有杠杆的那边接2腿 没杠杠的那边接地。 D3应该是有杠杠的接R3没杠杠的接VIN这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D3,D5测来都有12v ,到c7,只有0.647V,R3 0.648V, C13  0.648,C14 0.648,之后往右边就没有值了 ...

您好

3.8,的有了,但3.3的还是没有是不是D5,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3.8,的有了,但3.3的还是没有是不是D5,的原因呢

现在换u9发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看看灯是不是亮了。亮了证明前面电压过来了。但如果后面D10反了有可能U8输出电压低。芯片还会发 ...

灯还是没有亮

网友:
我非常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大家都使用国产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灯还是没有亮

U8 1腿 测的电压呢?  如果还是低 你可以先把U8焊接下来 再测试C14的电压看有没有接近输入电压。先把前面问题排除后再看后面。

后面的排查: 可以考虑把lm117先焊接掉,这样排除后级短路情况。也可以用万用表亮lm117后面的电路是不是短路。

输出短路了?比如小电容C17啥的?

也许D10反了?L1没焊接好? C15 R49 R7焊接好没有。U8芯片烧了?

就这几件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8 1腿 测的电压呢?  如果还是低 你可以先把U8焊接下来 再测试C14的电压看有没有接近输入电压。 ...

好的,谢谢您

网友E:
如果不短路应该是后级电路有值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短路应该是后级电路有值不对。

现在是这后面的电压没有而且u9还发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这后面的电压没有而且u9还发烫

看看AMS1117封装有没画错,这就几个元器件,很容易找问题的。

电路没问题,建议换一个新的AMS1117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AMS1117封装有没画错,这就几个元器件,很容易找问题的。 电路没问题,建议换一个新的AMS1117试试 ...

还是一样的,ams1117一脚输入3.7v,3脚还是么有输出,led灯还是没有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一样的,ams1117一脚输入3.7v,3脚还是么有输出,led灯还是没有亮

有可能3.8V电压太低了点。

网友F:
你的1117 3V3电压为什么要接贴片电解电容的负极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1117 3V3电压为什么要接贴片电解电容的负极到地

本来是钽电容的,后来换成了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3.8V电压太低了点。

是这样的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1117 3V3电压为什么要接贴片电解电容的负极到地

c18,不该这么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1117 3V3电压为什么要接贴片电解电容的负极到地

看看你的走线,一个SOT223封装人家手册上说了TAP的4脚也是输出,你好歹和2脚连起来。另外,你仔细看下,这个应该是引脚顺序错误导致的。原理图中C18在输出脚,实际看PCB,C18连接的应该是输入脚。输出脚在中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看你的走线,一个SOT223封装人家手册上说了TAP的4脚也是输出,你好歹和2脚连起来。另外,你仔细看下, ...

那估计就是他封装选错了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估计就是他封装选错了呗。

我跳线接好后,原本是输出3.3v,结果输出的是2.7v,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跳线接好后,原本是输出3.3v,结果输出的是2.7v,该怎么解决呢

测量来输入电流4.6mA,输出为4.8m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估计就是他封装选错了呗。

谢谢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是原本是要输出3.3v的

ams1117 输入电流为4.6mA ,输出电流为4.7mA,输入电压为3.7,输出电压为2.7,这种 情况是过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是原本是要输出3.3v的 ams1117 输入电流为4.6mA ,输出电流为4.7mA,输入电压为 ...

不是过载,是芯片有要求最小压差。

网友H:
1117要求最小压差不小于1.2,3.3+1.2=4.5V,也就是1117的输入应该大于4.5,

实测大于4.2才能输出3.0V,达到4.5输出才能到3.3,否则输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1117要求最小压差不小于1.2,3.3+1.2=4.5V,也就是1117的输入应该大于4.5, 实测大于4.2才能输出3.0V, ...

谢谢大佬了啦

网友:
这板子画的,反馈信号走线太随意了。照着电路图在PCB上挨个点的波形排查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