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用3.3V通过三极管和mos控制12V通断导致不能即使开断

楼主:
如图所示,3.3V控制8050进而控制AO3401的通断。

A\B\C\D四点的波形如下

看样子好像是Q3没有及时关断,于是我在R68上并联了一个0.1uF的电容,还是不行,请教大神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那个C49和R68去掉吧,R67改成1K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Q3没有及时关断】

不是Q3没有及时关断,而是Q4没有及时关断。

应该将C49去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Q3没有及时关断】 不是Q3没有及时关断,而是Q4没有及时关断。 应该将C49去掉(开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C49和R68去掉吧,R67改成1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Q3没有及时关断】 不是Q3没有及时关断,而是Q4没有及时关断。 应该将C49去掉(开路) ...

再问个问题,D处的波形低电平有文波,这个怎么消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C49和R68去掉吧,R67改成1K

再问个问题,D处的波形低电平有文波,这个怎么消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问个问题,D处的波形低电平有文波,这个怎么消除呢?

你的实际电路,D点到地接了些什么元器件?

如果什么都没接,那么从“纹波”频率看,似乎是50Hz工频,那就是周围环境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问个问题,D处的波形低电平有文波,这个怎么消除呢?

如果想要在D点“悬空”时也没有这些“纹波”,可以考虑D点到地接一个数百欧电阻,再与电阻并联一个至少数nF的电容。

不过,D点“悬空”时的这些“纹波”并无坏处,不必费力去“消除”。

网友:
D处的纹波可以考虑增加几个电阻负载,Pmos是控制电源正极开关的,这点点的纹波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要在D点“悬空”时也没有这些“纹波”,可以考虑D点到地接一个数百欧电阻,再 ...

嗯嗯,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问个问题,D处的波形低电平有文波,这个怎么消除呢?

D处需要滤波呀,这里需要1只电容接地的。况且你的输出是空载。

网友:
前面有ABCD 四个测量的测量波形看,Q4的管子应该是没有关断,管子的G极与地之间的R66电阻10K阻值在G极接地放电时,并没有将G极的电放完,因此测量点C应该选择在Q4的G极,就容易看到Q4 的工作状态了。

R65 这个电阻100K太大了,Q4的导通速度也是很慢的。

网友:
D处MOS管变成了6楼的波形,工作就是正常了,电路应该有大的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