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仪能否改成速度计

楼主:
求助帖
请教各位大神。是否可以将激光测距仪,改装成速度计。
即,通过加入时间运算,得出距离缩短的速度。或者增加的速度。
我的一个客户,提出一个需求。可以检测机床设备的进给速度。我想,激光测距仪,是否可以改装,显示一组实时速度。另外对于单位,需要切换英制和公制(mm/min or in/min).

网友:
【是否可以将激光测距仪,改装成速度计】

可以。条件是定时测量,而且定时时间必须相当短,且准确。

但用激光测距来测量机床的进给速度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机床的进给速度可能相当慢,待测量距离也相当短。

网友:
我感觉有有点复杂,对速度计传感器有一定的要求,同时机床抖动是否会干扰到速度计?

网友:
客人的使用场景为锯床,有些客人用类似拉绳传感器的仪器测量。进给速度0.5mm/min。之前客人还给了一个用雷达测距的仪器。我看了视频,锯床的震动对传感器的影响很小。

网友A:
好像有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激光位移传感器

激光测距仪用的就是激光位移传感器。问题是他们都只给出距离的值。我想用测距仪,给出速度的变化。就是加上时间进行速度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测距仪用的就是激光位移传感器。问题是他们都只给出距离的值。我想用测距仪,给出速度的变化。就是加 ...

位移你知道了,时间你可以自己知道啊(你可以用你的单片机定时器计算时间),所以不就知道速度了。

只是不知道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如何,看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只能测量移动速度很慢的物体,

因为激光测距的采样速度一般都比较低。

网友:
理论上当然是可行的

实际上要考虑下被测物体的特性

比如是否容易被激光测试到,反射率如何

对测试结果的精度要求如何

其次就是一些技术问题,传感器的发射响应速率,盲区...

网友:
现在有能直接测速的FMCW激光测距仪,距离和速度实时输出,输出频率6K/s,测距精度0.3mm。

网友:
现在的测速仪器,除了用加速度 和卫星定位,

这种激光的都是卡一个极短时间,用物体距离差进行计算的。

网友:
你这个我估计啊 得有一个接受的芯片,然后设个采样时间,每次用上一次接受到的距离数据减去现在读到的距离数据再除以时间得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