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NVidia DGX A100 PCI-E子系统 解决SW的upstream通道成为性能瓶颈问题

楼主:
问题来源:

书籍:《大模型时代的基础架构:大模型算力中心建设指南》

章节:第四章 GPU服务器的设计与实现;4.4 Nvidia DGX A100 PCI-E子系统的设计

讨论问题:为了避免使PCI-E的upstream通道成为性能瓶颈,在调度GPU时通过建立绑定关系,令同一个PCI-E Switch下的一个GPU、一张CX6网卡和一块SSD卡绑定为一组,即每个PCI-E Switch下有两组,Nvidia DGX A100 PCI-E子系统下共可分为8组。那么这种分组就是将upstream通道数据流向分成两部分,分别可以通过MLX CX6网卡来实现跨服务器节点GPU之间的互访来减弱“多打一”效应,从而避免SW到RC的带宽成为瓶颈问题?举个例子的话是否就是A、B两地陆路交通堵塞,可以采用航运缓解交通压力并增大运输量?

网友:
这里主要是指跨服务器的GPU互访,可以通过与GPU配对的Mellanox CX6网卡实现,因为配对的网卡已经与GPU、SSD绑定在同一个组内了,因此跨服务器GPU互访的速度应该会得到提升。

网友:
由于GPU到RDMA网卡的操作无需经过CPU,所以通过PCI-E Switch的办法旁路掉CPU里面的PCI-E Root Complex,让GPU到RDMA网卡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