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信协议和MODBUS协议是什么区别?

楼主:
1、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广泛用于嵌入式的串行异步全双工通信协议,每个设备上都有一个RX接收和TX发送,USB转串口中间就是用了一个UART作为中转;

2、MODBUS也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MODBUS物理层可以有RS232、RS485接口标准;

UART和MODBUS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是不同的串行通信协议,但是物理层都可以使用RS232或RS485端口协议吗?

网友A:
UART 是硬件协议。规定了波特率。每字节的位数。而modbus是软件协议。是基于UART硬件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 是硬件协议。规定了波特率。每字节的位数。而modbus是软件协议。是基于UART硬件实现的

有没有什么资料书籍详细介绍这些所谓的软硬件协议的,有些知识点很容易搞混,不仅仅是软件协议和硬件协议,还包括有一个什么七层协议,有些通信协议只存在某几层,以及比如说就拿这个UART硬件协议来说,如何规定其数据位数,波特率,电平高低等等相关参数,都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网友:
两个都可以使用RS-232或RS-485这样的物理层端口协议

MODBUS是可以支持多种物理层接口,包括RS232和RS485

网友:
看看这个资料,讲解UART的

https://m.eeworld.com.cn/dl_detail/nonogugu66/598030?type__1529=mqIhDKAKYIOHDs5B4CqiIM7CDB0o8AeD

网友:
还有这个资料,讲modbus的

https://m.eeworld.com.cn/dl_detail/抛砖引玉/630010?type__1529=eqmx07i=D=qCu40vo/Yeit7qKGTR7x0I3x

网友:
MODBUS是软件协议:可以在硬件的RS485和以太网上跑。

RS232,RS485是硬件协议。

不是同一个东西。但又有很强的联系。

MODBUS RTU  Modbus ASCII 是RS485的硬件。

Modbus TCP是跑在以太网上。

网友:
MODBUS RTU 基于RS485的物理层

MODBUS TCP/IP 基于Ethernet的物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