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763电流无法提高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lt3763驱动大功率led灯电流无法上来的问题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
说说具体情况?怎么操作,什么现象?挂下电路图。

网友A:
多少A的电流

测一下PWM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A的电流 测一下PWM有没有

1.056A电流,PWM直接接入的intvcc,我打算重画了,感觉有点像输出端的限流电阻的原因我直接飞线电流降低了

网友:
按照这个描述(限流电阻值被飞线),估计是限流电阻值的问题导致限流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6A电流,PWM直接接入的intvcc,我打算重画了,感觉有点像输出端的限流电阻的原因我直接飞线电流降低 ...

这颗料底部有焊盘,焊接要注意,不然接地会出现不良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嗯,是电源的整体性不行,这边重新布板后将大电流从头到尾都进行了很宽的铺铜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