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533RE开发板测评】04 产生指定脉冲个数和ETR计数功能

楼主:
一、背景

1、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评

1)在操作步进电机时,有时候需要只产生几个脉冲;

2)需要使用定时器的ETR功能,用于测量外部脉冲的个数。

2、产生指定脉冲的方法有如下:

  • 利用RCR寄存器结合单脉冲模式;

计数器发生RCR+1个溢出动作后触发更新事件,在单脉冲模式下,定时器发生更新事件时将停止计数并实现指定个数的脉冲输出

  • 利用DMA实时修改CCR寄存器的模式;

基于定时器事件触发DMA从而动态修改CCR寄存器的值最终实现指定个数的脉冲输出

  • 利用定时器主从模式;

利用两个定时器级联成主从模式,一个定时器输出门控信号,控制另外一个定时器的计数工作

  • 利用中断对脉冲实现计数模式

基于定时器更新事件或比较事件对脉冲个数进行实时计数,到达指定数据后通过修改CCR或ARR寄存器的值来停止后续PWM的输出

本次测评就按主从定时器的方式产生指定脉冲,并进行ETR计数。

大致原理如下:

使用主定时器5,产生PWM(配置为使能触发,触发事件为更新事件),使用从定时器(配置门控模式,使能中断)计算主定时器5产生的脉冲个数,此时,从定时器就会产生中断,中断后就立马关闭主定时器和从定时器,同时ETR输出计数个数

二、工程配置

1、新建工程;

2、配置时钟

3、配置主定时器5

4、配置从定时器3

1)查看内部定时器5与哪一个定时器连接,如下图。因此需要配置定时器3的触发源为ITR4

具体配置如下:

开启定时器3中断

5、计数定时器配置

配置ETR2功能即可

三、代码编写

1、开启定时器2;开启定时器5 PWM输出;开启定时器3中断

具体代码如下:

主函数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16_t pwmNumTable [] = {10,20,50,100,500,2000,5000,10000,30000,5000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PUTCHAR_PROTOTYPE {
 uint8_t c=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c, 1, 50);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i = 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3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ICACHE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5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sys init");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2, TIM_FLAG_UPDATE);
	  HAL_TIM_Base_Start(&htim2);
//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htim3,100); //设置要输出的PWM脉冲数 PwmNum个
//		HAL_TIM_PWM_Start(&htim5, TIM_CHANNEL_2);  //启动主定时器PWM输出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启动从定时器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HAL_TIM_PWM_Stop(&htim5, TIM_CHANNEL_2);   //关闭主定时器
		HAL_Delay(1000);
		printf("TIM2 cnt = %d ",TIM2->CNT);
		TIM2->CNT = 0;
		__HAL_TIM_SET_AUTORELOAD(&htim3,pwmNumTable[i]); //设置要输出的PWM脉冲数 PwmNum个
		i++;
		if (i >= 10 ) {
			i = 0;
		}
		HAL_TIM_PWM_Start(&htim5, TIM_CHANNEL_2);  //启动主定时器PWM输出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3);             //启动从定时器
  }
  /* USER CODE END 3 */
}

定时器3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 == &htim3)
    {
        if(__HAL_TIM_GET_FLAG(&htim3, TIM_FLAG_CC4) != RESET)  //判断是否触发中断
        {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3, TIM_FLAG_CC4);      //清除中断标志
            HAL_TIM_PWM_Stop(&htim5, TIM_CHANNEL_2);   //关闭主定时器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3);         //关闭从定时器
        }
    }
}

四、验证

ETR计数将根据定义的数组更新脉冲个数,依次输出10,20,50,100,500,2000,5000,10000,30000,50000;

串口实际输出如图:

注意事项:

1、ETR的计数的GPIO需要配置为上拉模式,否则,会出现误计数的情况。

2、定时5的通道引脚与ETR引脚连接。

工程代码:

网友A:
两个注意事项提醒的很及时

ETR的计数的GPIO需要配置为上拉模式和定时5的通道引脚与ETR引脚连接,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注意事项提醒的很及时 ETR的计数的GPIO需要配置为上拉模式和定时5的通道引脚与ETR引脚连接,mark

主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