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为什么要加二级保护电路?

楼主:
最近在研究锂电池保护方案,看到创芯微有一款锂电池二级保护电路。

在我以前拆过的电池组里,包括笔记本锂电池,好像都只有一级保护电路。在网上查了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加二级保护电路,在钜大的官网上找到一句话说“国际上对锂电池的安规标准明确要求”。

  这个国际上是指什么?到底哪些设备上的锂电池需要加这种二级保护电路呢?

网友A:
特定应用的场合

二级保护是被动原件,主要是放爆

电动车辆、储能系统或关键医疗设备,锂电池容量大、功率高,发生故障后果严重

网友: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这俩组织一般是制定国际上的标准,有对锂电池保护、运输测试和包装有规定和标准

网友B:
现在国际标准对电池要求特别严格,还包括处置,有的甚至要求必须回收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定应用的场合 二级保护是被动原件,主要是放爆 电动车辆、储能系统或关键医疗设备,锂电池容量大、 ...

主要还是大功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际标准对电池要求特别严格,还包括处置,有的甚至要求必须回收电池

这个"国际"不是很具体 我在欧美相关产品的法规里没看到有强制要求使用锂电池二级保护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