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源LM62460 求助

楼主:
我们用了TI的 LM62460QRPHRQ1芯片,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输出电压一直是1V,而不是5V,我们更换了LM61495QRPHRQ1也一样的,检查了信号,发现RESET脚一直为0,仔细检测了焊接也没问题,换了几块板子,几个芯片都一样。又去买了LM62460Q5RPHRQ1输出也一样,但是LM62460Q3RPHRQ1输出确是3.3V,被这个问题卡了1个多月了,换了几家买这个芯片基本都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n open-drain RESET output with filtering and

delayed release gives a true indication of system

status.

网友A:
你的电感怎么选的那么小啊,0.75uH。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 open-drain RESET output with filtering and delayed release gives a true indication of system ...

没错,它的RESET是输出,但我问题出在那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感怎么选的那么小啊,0.75uH。

他建议是0.75uH  当然是2.2MHZ 开关频率的,我电路是400K开关频率,他建议是2.7uH,我也用的是2.7u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建议是0.75uH  当然是2.2MHZ 开关频率的,我电路是400K开关频率,他建议是2.7uH,我也用的是2.7uH ...

你是2.7uH为什么在楼主位就不说呢? 为什么电路图还是0.75uH, 这就是你的不严谨。

网友:
先做基础的检查吧,原理图,PCB,焊接,芯片各个管脚电压的测量,你楼主位的说明我是不能帮你确定毛病的所在。

网友:
先抓一下SW点和CBBOT处的波形,从这两处波形可以验证是否输出电压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