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013不充电

楼主:
设置直流源给电池充电,DCIN输入28V,充电电流设置为1A,电池电压为27.2V,通电时不能充电,STAT0状态灯点亮但没电流,测的TG电压与SW的差不多。其他参数已在图中标出,求大佬指点

网友A:
SW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网友B:
SW是bootstrap ,TG不应该跟SW一样的波形。上波形看看吧

网友C:
什么类型的电池?????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 至 60V

宽电池电压范围:0V 至 60V

内置针对铅酸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算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W是bootstrap ,TG不应该跟SW一样的波形。上波形看看吧

TG

  SW

  一样的,测的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的波形是怎么样的?

波形是平滑的,TG与SW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类型的电池?????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 至 60V 宽电池电压范围:0V 至 60V 内 ...

铅酸电池

网友A:
再检查一下电路要参考数据手册推荐电路一致

测量一下AT,和SENSE充电电流检测引脚,两引脚19, 20之间电压多少

网友A:
还有VIN引脚27
INTVCC引脚25

是不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检查一下电路要参考数据手册推荐电路一致 测量一下AT,和SENSE充电电流检测引脚,两引脚19, 20之间电压 ...

是根据推荐电路画的,采样电阻两端几乎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G  SW   一样的,测的有问题吗

测试方法没问题,但是SW的波形有问题,下面是截图的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VIN引脚27 INTVCC引脚25 是不是5V

VIN与DCIN基本一致28V左右,INTVCC是5V,原理图上也标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试方法没问题,但是SW的波形有问题,下面是截图的规格书

这个波形是使用太阳能充电电路时用于最大功率点追踪的吧,这个我都没用到呢,有关系吗

网友C:
DCIN输入28V,充电电流设置为1A,电池电压为27.2V------

28V电压是不能给27.2充电的。压差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IN输入28V,充电电流设置为1A,电池电压为27.2V------ 28V电压是不能给27.2充电的。压差小。   ...

27.2是满电状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波形是使用太阳能充电电路时用于最大功率点追踪的吧,这个我都没用到呢,有关系吗

两者没有影响,bootstrap 电容C10充放电,通过SW波形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者没有影响,bootstrap 电容C10充放电,通过SW波形可以看出来的

现在SW的波形是平滑的表示什么意思呢,而且跟TG电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