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检测对运放的要求和供电电源的要求?

楼主:
如图一所示是一个母线电压检测电路,直流电压1000V,如果衰减电阻正负侧都相等的话,那么母线电压采集到的信号送入到运放正负输入端的电压也是关于母线电压对称的,但是一般而言母线电压和运放的供电电压的地电位不一致,这就使得送入到运放正负引脚的电压有可能不关于运放的供电电压对称,就是把母线电压的采集点放置在母线电压的高端、中点、低端,分别仿真数据结果如下:
中点采样
高点采样
低端采样
高端采样
从结果而言并没有很大差别,有两点不理解,采样点放置在不同位置并没有显著区别,这是什么原因,和运放的输入阻抗有什么关系?
采样的电压的地电位和运放的供电电位一般是不一样的,这会导致输入到运放引脚的电压产生的影响会是什么?

网友A:
【采样的电压的地电位和运放的供电电位一般是不一样的】

你的仿真电路,被采样电压根本没有确定的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的电压的地电位和运放的供电电位一般是不一样的】 你的仿真电路,被采样电压根本没有确定的电位。 ...

我把正负母线的负极作为地,参数扫描R4,三个值分别是1欧姆、1M欧姆、10M欧姆,瞬时分析结果如下,并没有出现很大的结果差异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采样电路是和运放的输入电阻是有一些关系,正负电压经衰减电阻和运放输入电阻分压至运放引脚,由运放的输入电阻具体大小分担母线电压,假设衰减到运放的输入引脚两端的电压为母线电压的1/1000,那么运放的内阻就占整个电阻衰减网络的1/1000,在经过反馈网络放大至3倍到3V,这涉及到强电的负极和弱点的地gnd之间的电位具体是什么样的数量关系。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没有将强点的负极和弱点的地gnd联系起来,应该在运放正向输入端通过电阻下拉到弱电的地gnd

网友B:
就是一个问题,被检测信号的地是怎么和检测电路的地建立起联系?以确保输入到运放正负引脚的电压在运放供电电压范围内,尽量分布在运放供电电源电压中点位置,正负电源供电确保输入到运放引脚的电压在gnd上下,单电源供电时确保输入到运放正负引脚的电压在一半电源电压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正负母线的负极作为地,参数扫描R4,三个值分别是1欧姆、1M欧姆、10M欧姆,瞬时分析结果如下,并没有 ...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与其说【是有问题的】,不如说【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问题,被检测信号的地是怎么和检测电路的地建立起联系?以确保输入到运放正负引脚的电压在运放供电 ...

【就是一个问题,被检测信号的地是怎么和检测电路的地建立起联系?】

你仿真的电路,被检测信号的地根本不存在于图中,谈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