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输出电压不够,原本输出的是3.3,结果输出2.7

楼主:
ams1117电源,转换电压的时候,原本是转成3.3v,结果输出只有2.7v,输入的电流是电流是4.6mA,输出是4.8mA,

网友:
【输入的电流是电流是4.6mA,输出是4.8mA】

不可能的事情。检查检查你的万用表吧,其准确程度很值得怀疑。

网友:
根据功率的计算,你这输出端负载过重,如果是悬空的那么电解电容是否合格?

网友A:
你买的是AMS1117-3.3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AMS1117-3.3 吗??

对,就是这个

网友A:
你测量输入电压是多少伏了吗???

网友:
我知道的使用AMS1117必须用钽电容,你这电流也不大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输入电压是多少伏了吗???

3.7

网友B:
1117至少需要1V以上压差才能稳压。

网友A:
AMS1117-3.3 的最小输入电压是4.75V 左右,你的输入电压太低,AMS1117-3.3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S1117-3.3 的最小输入电压是4.75V 左右,你的输入电压太低,AMS1117-3.3不能正常工作。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至少需要1V以上压差才能稳压。

好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