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噪声较大

楼主:
逆变器开环与闭环控制时,变压器的噪声是一样大的,是否能证明噪声与控制无关呢?变压器的噪声与什么有关呢

网友:
逆变器开环与闭环控制时,变压器的噪声是一样大的,是否能证明噪声与控制无关呢?变压器的噪声与什么有关呢

同问,学习中。。。

网友:
噪声和功率和频率相关性很大,绕组的震动,然后整得啸叫,不同频率声音频率不一样。你可以用胶水粘,加固一下

网友:
在低频振动时,就是在100Hz以下,振动的位移就会比较大,在毫米级,人体可以感受到,眼睛可以看到,这个频率段的位移可以用胶水固定线圈来限制振动位移的。

在200Hz 以上频率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的振动就是微米级了,就是说人感受不同振动的位移了,胶水固定对此以上频率振动没有什么效果了。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网友:
那高频如何减少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