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输出电压不够,原本输出的是3.3,结果输出2.

楼主:
ams1117电源,转换电压的时候,原本是转成3.3v,结果输出只有2.7v,输入的电流是电流是4.6mA,输出是4.8mA,

网友:
1117最低输入电压4.75V吧

网友:
AMS1117要求至少1V多一点的压差,要输出3.3V,输入至少也要4.3V甚至更高一点。最小输入电压与输出电流有关,输出电流越大,芯片输入输出压差也要求越大。

网友:
AMS1117压差要求好像还挺大的。换个LDO吧

网友:
AMS1117的规格书中有Vdrop的规格定义。3.8V稳压到3.3V,用这个芯片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