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A460的驱动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自己画了个板子,用STM32驱动PGA460,驱动一款175K HZ频率的超声波。就是无法读出测量数据

STM32 通过TTL串口发送给PGA460的“阈值批量写入” “eeprom批量写入” “时变增益批量写入”都是正常的,读取回来的数值也是正确的。(也就是寄存器都是可以正常配置的)

最后发送测距的时候无法读出超声波测距数据。通过示波器测量,那些波形都还算正常范围内。且驱动超声波读取数据的时候超声波对着我的时候,我是能听到那个震动声音的。按道理硬件是能正常驱动的了,且频率正确,示波器测量在180K HZ。虽然超声波的是175K HZ。

然后收回的测距数据一直是: 40 FF FF FF FF BF

感谢各位大佬求助

网友:
不过,那个超声波 听到的 震动频率声音,其实很慢

网友A:
是不是PGA460工作的时候,返回的串口数据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GA460工作的时候,返回的串口数据就不正常了??

  我打印出来那些裸出数据就是收到 40 FF FF FF FF BF、感觉有校验,有头码。示波器探测了下波形,看到发波振荡的频率都还是比较的正常。虽然说不快

网友A:
你描述问题描述的不准确,我估计和干扰有关系。超声波干扰了串口,你要是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问题描述的不准确,我估计和干扰有关系。超声波干扰了串口,你要是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波形。

  看了下波形,示波器解析的结果和上述发的截图对比,也就是40 FF FF FF FF BF。感觉也没有异常点。应该不是干扰?

网友A:
40 FF FF FF FF BF  解析后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波形,示波器解析的结果和上述发的截图对比,也就是40 FF FF FF FF BF。感觉也没有异常点。 ...

这波形真漂亮,谁测出来,这么厉害,没有变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 FF FF FF FF BF  解析后是什么意思呢???

 解析不了,看他手册上、对应我收到的4个字节都0xFF. 现在查看了下示波器,发现有发波,但是没有看到回波的波形。不知道是不是寄存器还要配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波形真漂亮,谁测出来,这么厉害,没有变形吗

但是....没啥用,这个是串口,只能代表串口没被干扰到太多杂波。

网友:
https://www.ti.com.cn/cn/lit/ug/slau659b/slau659b.pdf?ts=1723137995808

你去TI的官网下载相关的资料,PGA460最好有个评估板,还有GUI软件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