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is 2024.1 创建HLS工程问题

楼主:
安装好vitis 2024.1后桌面上有一个Vitis HLS 2024.1的图标

双击会弹出一个命令窗口,也会报一些错误,不过是和microblaze有关的,因为不使用microblaze也就无所谓了。

接着会启动vitis IDE,和开发嵌入式程序的界面一样,只能创建嵌入式程工程,没有HLS的相关内容。

  后来在网上找到,启动HSL需要在vivado的TCL里输入vitis_hls --classic,试了一下成功启动HLS IDE界面。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只能先用这种方式对付着用了。

网友A:
建议看看官方文档,我前几天使用vitis2023.2做HelloWorld实验也差点不会用了,跟着官方文档结合网络上的教程才成功了

网友B:
vitis的新版太抽象了,好多地方改动的用不明白

现在还是用的20.1开发,还是老版用着更舒服一点,编译慢就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tis的新版太抽象了,好多地方改动的用不明白 现在还是用的20.1开发,还是老版用着更舒服一点,编译慢 ...

新版和老板差别太大了 还好我老版也不熟就直接玩最新版,现在的IDE风格和vscode很像,以前是eclipse风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官方文档,我前几天使用vitis2023.2做HelloWorld实验也差点不会用了,跟着官方文档结合网络上的教 ...

版本很多 每个都不太一样 换个版本就得多学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本很多 每个都不太一样 换个版本就得多学一些东西

版本变化确实太多了

差点不会用

网友:
得从VIvado里启动啊

网友:
xilinx更新改动挺大的,而且官方文档冗长难读,希望国产芯片能够雄起吧

网友:
也可以直接修改快捷方式的路径,Vitis HLS 2024.1=”C:\Xilinx\Vitis_HLS\2024.1\bin\vitis_hls.bat --classic“在原路径上增加“ --classic”即可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