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说 APFC

楼主:
APFC,可视之为并联稳压的开关版,

在线性稳压中,三极管的职能是假负载,负载压降直接受控于三极管 (稳压管可直接充当假负载,若作假负载之用,就不是基准),
APFC的负载压降也是会受Q1的工况影响的,但DC_output比电源峰值还高并且被D5隔离,所以,当Q1开通时,负载是不会给电网加载的,瞬时负荷只由Q1全权决定,电网的功因就只取决于Q1的工况而不受负载影响,
对功因的优化与锁定,才是APFC的正职,但APFC为甚么要作代电器之用,因为,负载是电感唯一的续流通道,如果这电路的运作模式是CCM,则电网的电流可藉电感而的续流得以连续,

但是,跟LC平波不一样,APFC的整流必须是全波 (除非用两套),桥式整流可踢掉工频变压器,但想要把市电频率「滤」掉,平波电容的容量还得跟普通的电容平波相若!

网友:
电源,有恒压源,恒流源,但APFC是甚么,是恒功因源!

为甚么能恒功因,一,DC_output高于电源峰值,负载支路是被D5堵着的,二,市电经boost电路变换出来,是相当于电流源的,那就可使负载跟电源电压解耦。

网友:
主动功率因数校正,通过精确控制开关元件的开通和关断,对输入电流波形的校正。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PFC的母线滤波电容比普通整流母线滤波电容小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电子电路,绝大多数是需要纯直流供电的,
能为boost拓扑所用的,同样也是直流,不过,这直流可直接从市电摄取而完全不用「滤」波,
想要让功因受控,就不能让任何「滤」波环节掺和,boost拓扑有增压作用,但在APFC中的卖点并非增压,而是电路跟电网直连,没有滤波网络的介入,
但是,增压作用对于功因控制也有其必要性,让负载既能从电网取电却又跟电网解耦,正正就是利用自感的增压作用。

网友A:
Q1的开关动作,锁定了电网负荷的时间点(相移功因),亦为供求关系(波形功因)定下了基调,剩下的就是利用负载通道让电网负荷得以连续,

boost是开关电路,可电源不是纯直流,平波电容受到的补给虽然近乎连续,但并非等幅波而是工频包络,所以,平波电容的容量还得要比一般开关电源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的开关动作,锁定了电网负荷的时间点(相移功因),亦为供求关系(波形功因)定下了基调,剩下的就是利用负载 ...

请拿数据说话

网友:
我是门外汉,发布的不是 技术或学术,而是 思路与领悟,

①不能半波整流,为甚么?!

②电路拓扑总是boost,为甚么?!

③它是代电器且必须带负载,为甚么?!

④平波必须有电容,容量比一般开关电源的要大,为甚么?!

网友B:
咋,想给半波整流叫委屈、鸣不平么

半波整流电路只利用了交流电的一个半周期,脉动较大,效率低。
关键的,如,在开关电源中,半波整流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直流电压或电流。相比,全波整流或桥式整流优势明显的

网友B:
电路拓扑总是boost,为甚么?!

谁说的啊,Boost电路是一种常用的升压变换器拓扑而已,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也可以选择其他类型的电路拓扑,如Buck、Buck-Boost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咋,想给半波整流叫委屈、鸣不平么   半波整流电路只利用了交流电的一个半周期,脉动较大,效率 ...

起初,咱们捣鼓的,只是相移功因,后来,波形功因渐受关注,相对整个 正弦交流电动势 而言,半周挂载不也是一种「失真」吗?!

所以,半周挂载也是低功因运用的方案,而且,市电是以电磁效应生成的,半周挂载会对发电机不利的吧,所以,想玩半波整流也行,但APFC得用两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初,咱们捣鼓的,只是相移功因,后来,波形功因渐受关注,相对整个 正弦交流电动势 而言,半周挂载不也 ...

有道理,

半周挂载会让电流波形严重畸变,因为它只使用了交流电的一个半周期。这种畸变会让功率因数降低,还会产生大量的谐波,这对电网和连接的设备都是不利的。

网友:
发电机如果用半周挂载一定是会很多问题

主题是谐波的存在,发电机内部的损耗大,可能导致过热。
且谐波影响发电机的寿命,
谐波还会污染电网

实际现场应用,通常用全波整流而不是半波整流的

网友:
楼主怎可能是门外汉呢

你段话,涉及了几个术语如下

相移功因:是通过相位控制来调整电流与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提高功率因数。

波形功因:是指电源波形的畸变对功率因数的影响。如,非正弦波形的电流或电压会导致功率因数降低。

半周挂载:是一种整流技术,其中只使用交流电的一个半周期(正半周或负半周),而忽略另一个半周期。

APFC:是一种电力电子技术,用于提高电源的功率因数,减少电流谐波,使电源的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保持同相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拓扑总是boost,为甚么?!   谁说的啊,Boost电路是一种常用的升压变换器拓扑而已,根据具 ...

SCR,本身只能搭载直流电,但当它作为可控整流之用时,身处的仍算是交流区,

开关电路使用的电源,绝大多数是纯直流 (开关管是置于整流子之后的,不会像可控整流中的SCR那样承受逆向电压),向市电拿纯直流,不平波能用吗?!

但是,一旦用上无源滤波,功因就黄了,对吧,无源滤波既庞大又笨重,负载适配性也差劲,想得到最高而且固定的功因,应该把无源滤波踢走,让开关管跟整流子直接耦合,能无滤波供电依然输出纯直流,大概只有boos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本身只能搭载直流电,但当它作为可控整流之用时,身处的仍算是交流区, 开关电路使用的电源,绝 ...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SCR即硅控整流器,是只能搭载直流电。
但当在可控整流器使用时,它处理的是交流电的整流,但我们关注的是其整流后的直流输出。

网友:
开关电路用的电源,绝大多数是纯直流,不假!不反对。
这是因为开关电路中的开关管通常放置在整流器之后,它们不会像可控整流器中的SCR那样承受所谓的逆向电压,从市电获取纯直流电时,难道不需要进行整流和滤波么。

网友B:
至于
“无源滤波既庞大又笨重,负载适配性也差劲”
可以考虑用有源滤波或其他更先进的滤波技术,而不仅仅依赖无源滤波吧

Boost只是低直流转高直流的一种开关模式电源,或一种拓扑形式,输出的直流电压还是会包含一定的纹波的
要实现完全无滤波的纯直流输出,可能需要更复杂的电路设计和控制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 “无源滤波既庞大又笨重,负载适配性也差劲” 可以考虑用有源滤波或其他更先进的滤波技术 ...

多谢阁下不吝赐教! 🤝

又大又沉的,除了工频滤波元件,还有一个,就是中间抽头变压器,前些年,我买了个300瓦的,输出 12V×2,个头是 15cm×15cm×15cm,一个同样瓦数的APFC,估计没这货一半大,体重也没它10%吧,所以嘛,给开关电路用的全波整流,双半波方案是绝不合宜的,用桥式整流子才是王道 !

可控硅这傢伙,除了当开关就没别的本事,但是,可控整流好像没被划入开关电路的范畴吧?!

开关电路使用三极管,似乎已成默认,但是,想要电网功因受控,让APFC跟整流子直接耦合,没比这更简单直接的了,

开关电路与可控整流的共同点,在于输出 (都是纹波直流),但是,整流子 (不论可控与否) 吃的一定是正弦脉波,而开关电路除了boost拓扑,其他都似乎无法在正弦脉波供电下正常运行,那就不允许跟整流子直接耦合 !

SVC可以看成是APFC的前辈,但SVC可像电容器那样释出无功,而APFC的存在意义只是屏蔽,阻止负载对功因的影响,对电网全无监控及矫正的作用, 还有,如果在整流子与boost电路之间 插入了滤波器,你觉得这boost电路 还能APFC得起来吗,老老实实当个直流升压器去吧 !

网友:
还是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为什么,把中间抽头变压器体积与APFC的体积对比

它们的工作原理和设计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