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现在学miceopython怎么样?值得学吗?

楼主:
最近想引导孩子学编程,软硬件结合能更有趣一些,想到micropython,你知道拿这个入门怎么样?自己做板子移植麻烦不?

网友A:
入门不难,对stm32F4、ESP32支持比较好。

不过建议可以先从图形化编程开始,趣味性更好。使用微软的 makecode,积木拖放式编程。

网友B:
标题里,miceopython,我以为又来了一种新的衍生语言

网友C:
直接上python 然后数电学扎实,结合底层的bit byte 知识,吊打90%同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入门不难,对stm32F4、ESP32支持比较好。   不过建议可以先从图形化编程开始,趣味性更好。使用 ...

我不太想让小孩学那种图形化的编程,我觉得没啥用,一会还要过度到写代码,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里,miceopython,我以为又来了一种新的衍生语言

手抖了 眼神也不好用 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python 然后数电学扎实,结合底层的bit byte 知识,吊打90%同龄人

没太懂 用python怎么和硬件交互?

网友:
自己做板子移植应该还好,但是要已经支持的芯片,应该就是改一改引脚和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太懂 用python怎么和硬件交互?

好像最终也是控制寄存器,只是封装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python 然后数电学扎实,结合底层的bit byte 知识,吊打90%同龄人

没太懂 用python怎么和硬件交互?

等等我给你发一个 python控制小车的 还有手柄游戏机 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太懂 用python怎么和硬件交互? 等等我给你发一个 python控制小车的 还有手柄游戏机 ...

是python直接在单片机里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不太想让小孩学那种图形化的编程,我觉得没啥用,一会还要过度到写代码,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个人感觉兴趣是最重要的,先有兴趣了,无论学习哪种编程方式或者语言才有动力,否则效果不一定好,小孩和大人的思维是不同的。

图形编程时,其实也是产生对应代码的,有参照学起来更快,特别在入门阶段,会有一定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兴趣是最重要的,先有兴趣了,无论学习哪种编程方式或者语言才有动力,否则效果不一定好,小孩和 ...

makecode能移植到自己的硬件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akecode能移植到自己的硬件里吗?

可以。makecode有多个版本,除了microbit版本外,还有

  • Maker makecode (Adafruit创客版)
  •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 专版
  • Minecraft 专版 (我的世界)
  • Arcade makecode (掌机版)
  • LEGO (乐高版)
  • Cue
  • brainpad

等版本,支持SAM D21/D51、STM32F4等。makecode官方也有移植说明。

网友E:
如果只是想了解单片机, 那ARDUINO就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makecode有多个版本,除了microbit版本外,还有 Maker makecode (Adafruit创客版) Circu ...

感谢 有空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想了解单片机, 那ARDUINO就够了吧

我已经被 arduino全退了 工具都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makecode有多个版本,除了microbit版本外,还有 Maker makecode (Adafruit创客版) Circu ...

第一次听说这个工具,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makecode有多个版本,除了microbit版本外,还有 Maker makecode (Adafruit创客版) Circu ...

受教了,版主可以回头考虑再出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受教了,版主可以回头考虑再出本书

makecode不用看书,看看软件自带的教程和demo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