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 H533RE】之六 串口overrun错误问题解决

楼主:
                                            【NUCLEO H533RE】之六 串口overrun错误问题解决

偶然之中发现一个stm32的通用问题,就是串口接收错误死机(其实不是死机,是串口不能工作了)。

后来用其他stm32单片机,如stm32f系列也是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电路搭建的比较乱,波特率比较高就容易出现。

H533RE的nucleo板是很不容易发现的。

手上有个搭建的stm32f051板子就这样:
工作在9600 19200 38400 57600都没问题,工作在115200就有问题。

下图是出错的数据,接收到数据会点亮或者熄灭led。

因为搭建的电路干扰大,加上使用的内置时钟

但无论什么问题。串口不能死机。
对stm32作一番分析后,发现stm32cubied产生的代码默认的错误溢出是允许中断,而且错误中断需要用户自己写回调函数解决

这样解决方案采取如下:
1,不用的DMA接收错误是必须关闭。
2,使用的Overrun要么关闭,要么采用函数处理。

使用的处理函数放在main.c中处理回调函数的地方:
3,尽量把电路搞规整点,适当条件下时候外部晶体。
4,不是要求高的时候莫把波特率调得老高。

实验补充:
后来用stm32cubeide生成的stm32f030程序在stm32f0308-disco开发板跑。竟然只能跑38400少量数据不出错,多了还出错。
也不知道是我的连接线有问题还是什么情况。这个开发板没焊接外部晶振。
看来低端的stm32f系列芯片程序还是用标准库 LL库好,用HAL库肯定不是最佳选择。毕竟代码绕来绕去用去时间。效率自然地下。搞得收串口数据都忙不过来了。

当然H533RE是要用HAL库的,不然浪费了。

网友A:
产生了错误中断,如果把错误中断标志位清除了,串口应该就能正常工作了吧?

还是很少遇到串口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产生了错误中断,如果把错误中断标志位清除了,串口应该就能正常工作了吧? 还是很少遇到串口错误。

应该也是可以,方法应该很多。我这里是找了一两种解决的方法。

新的stm32cube产生的 HAL的库才有这方面的问题。

老的标准库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据说是老的标准库统一处理了这个中断

毕竟还是要避免错误中断产生的条件。但产生了还是要能工作。

也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能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也是可以,方法应该很多。我这里是找了一两种解决的方法。 新的stm32cube产生的 HAL的库才有这 ...

嗯嗯,也算是积累经验,遇到串口问题也容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