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390输出不稳

楼主:
基于LT8390搭建9-36转20V电源,应该是与VC增益补偿有关,但怎么也找不到补偿点,上分压零点补偿也试了,作用不是很大,输出始终±0.5在抖动, 看波形,如BUCK应该停止工作时,会有一个小脉冲,BOOST时也一样,而且带不了载,求大佬们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输出始终±0.5在抖动,,???什么意思,是20±0.5V ,还是±0.5V。。

网友:
应该是与VC增益补偿有关?

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B:
多大的负载

是20V输出不稳,还是纹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始终±0.5在抖动,,???什么意思,是20±0.5V ,还是±0.5V。。

20V±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负载 是20V输出不稳,还是纹波大?

输出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与VC增益补偿有关? 怎么判断的呢

因为调节RC  会有变化,比如说调节前输入27V存在这个问题,调节完后变输入18V时输出跳变

网友:
应该是与VC增益补偿有关--------既然是请教问题,就不要带自己的猜想去说明问题,你只要把问题的各个环节说清楚了就可以了。让大家帮你分析。。 你问题没有说清楚。我是没有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与VC增益补偿有关--------既然是请教问题,就不要带自己的猜想去说明问题,你只要把问题的各个环节说 ...

频率280K   输出20V  输出不稳  VRFE  SS  都正常  附上原理图

网友:
输出电流多少,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A:
LT8390输出大电流可不好做。这个东西想做好有难度哦。

网友:
1,建议先按照官方数据手册参考设计对一下原理图及元件参数,再对一下pcb布局,把参考设计调出来。核心元件mos及电容按照官方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8390输出大电流可不好做。这个东西想做好有难度哦。

输入9-36啊  输出20V  电流目标值是3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8390输出大电流可不好做。这个东西想做好有难度哦。

输入9-36啊  输出20V  电流目标值是30A,而且现在不是电流  电压都不稳

网友:
输入9-36啊  输出20V  电流目标值是30A  ?????

你现在电压都不稳定,还要上30A电流?? 不说别的,就你那电感就不好使。。

网友A:
你有几年DC/DC经验?  这块板子你打了几块样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有几年DC/DC经验?  这块板子你打了几块样板???

之前都是搞隔离的或者BUCK  升降压第一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9-36啊  输出20V  电流目标值是30A  ?????  你现在电压都不稳定,还 ...

我说的是目标值  而且换过大感量的电感  现象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都是搞隔离的或者BUCK  升降压第一次搞

这块板子你打了几块样板???  我建议你最少3块,就一块板子的话都不知道是不是焊接有问题。如果3块板子都是一种情况才好分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子你打了几块样板???  我建议你最少3块,就一块板子的话都不知道是不是焊接有问题。如果3 ...

有两块  两块现象一样  在BUCK时  BOOST管应该常开  但是BOOST也有波形  在BOOST时同样Buck也在参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两块  两块现象一样  在BUCK时  BOOST管应该常开  但是BOOST ...

2块都是这样就排除焊接的问题了。

你是空载±0.5,还是带载,带的话电流多少? 我建议你空载,1A,2A这样实验一下看看。

网友:
你要不行花8块钱买个资料吧。。

9-36V转12V25A蓄电池dcdc开关电源电路设计资料LT8390A原理图pc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item.4.b2bb523ciGiJfl&priceTId=213e384317232022008832649e5781&utparam=%7B%22aplus_abtest%22:%229c643a29e554637ce2416f741b8f13a8%22%7D&id=586713857047&ns=1&abbucket=6

网友D:
个人感觉是R26和C32取值不当导致的,建议但幅度减小R26,或暂时取消试试。

这本来是个超前的补偿,结果因为R26导致负反馈响应滞后,引起波动。

当然,也可能是上分压电阻小,是的C32 实际作用变小。

因为你没有说0.5波动周期,所以这个C32的数值无法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是R26和C32取值不当导致的,建议但幅度减小R26,或暂时取消试试。 这本来是个超前的补偿,结果因 ...

R26与C32我已经取消掉了,而且调整上分压电阻为200K或100K  有微小变化  但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块都是这样就排除焊接的问题了。 你是空载±0.5,还是带载,带的话电流多少? 我建议你空 ...

只能带微小的负载  电压越高带载能力越强,最大1A

网友:
我没什么建议了。看我22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