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化替代

楼主:
NFE61PT472C1H9L,请问一下各位前辈们,国产中有没有能替代村田这个EMI滤波器的产品。万分感谢

网友A:
EMIFILr (LC Combined) Feed through Type------按我的知识面来说,没有能替代的。有的话效果也不好。

电容电阻电感的科技含量一点也不比芯片低。高端的电容电感国内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IFILr (LC Combined) Feed through Type------按我的知识面来说,没有能替代的。有的话效果也不好。 ...

确实是这样,总工后来也说如果实在找不到替代,只能改设计用其他方法替代。现在做百分百国产化,很多东西根本找不到替代

网友:
确实是这样,总工后来也说如果实在找不到替代,只能改设计用其他方法替代。----总工说的对,比如改设计用分立元件替代,但高频电容你还得用村田的。国产的暂时替代不了。。

网友A:
百分百国产化???低端的可以,稍微高端点的我就是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国产化???低端的可以,稍微高端点的我就是臣妾做不到啊。

躲不开啊  百分百是不可能了  只能大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