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三极管的开关控制难倒了

楼主:
如上图电路:想用单片机的输出控制背光的亮灭。单片机高电平3.3v时,050的导通,5V电压经过8050加到背光的LED上。

问题:先理论计算后,再通过实验测试调整了R7、R6的阻值,总有Vce间的电压2.2v(饱和压降0.2v左右才对啊)左右。请大佬们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此NPN三极管Q6按照这这种接法,是不可能进入饱和的。基极就算没有R7,顶多达到对地3.3V(单片机引脚高电平),而集电极为5V,并没有低于基极。

网友A:
你的三极管是发射极输出,也就是共集电极接法。改成共发射极接法即可控制LED。改成共发射极,应该将发射极接地,LED原接地一端接到三极管集电极,R6上端改接到5V。

另外,你的背光LED需要多大电流?R6用得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极管是发射极输出,也就是共集电极接法。改成共发射极接法即可控制LED。改成共发射极,应该将发射极 ...

感谢前辈指导!背光想通过10MA电流,落在背光上的压降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NPN三极管Q6按照这这种接法,是不可能进入饱和的。基极就算没有R7,顶多达到对地3.3V(单片机引脚高电平 ...

明白了,三级管导通后,基极和射极间的PN接导通,射极电压不会高于基极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前辈指导!背光想通过10MA电流,落在背光上的压降3v。

【背光想通过10MA电流,落在背光上的压降3v】

应该是10mA和3V,大小写须分清楚。

电源电压5V,LED落3V,R6上就是2V(忽略三极管饱和压降),R6上通过10mA,用200欧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前辈指导!背光想通过10MA电流,落在背光上的压降3v。

但是R7用100千欧就太大了。Q6电流放大倍数最小可能为100,集电极电流10mA,基极电流就要求0.1mA。单片机输出电压最高3.3V,经100千欧电阻无法输出0.1mA电流。

网友:
是R7用100千欧就太大了。Q6电流放大倍数最小可能为100,集电极电流10mA,基极电流就要求0.1mA。单片机输出电压最高3.3V,经100千欧电阻无法输出0.1m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前辈指导!背光想通过10MA电流,落在背光上的压降3v。

xiexie 明白了,三级管导通后,基极和射极间的PN接导通,射极电压不会高于基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想通过10MA电流,落在背光上的压降3v】 应该是10mA和3V,大小写须分清楚。 电源电压5V,LED ...

"应该是10mA和3V,大小写须分清楚"。

再次为老一辈技术人的严谨表示折服,以后也会这么要求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R7用100千欧就太大了。Q6电流放大倍数最小可能为100,集电极电流10mA,基极电流就要求0.1mA。单片机 ...

再次感谢maychang前辈的指导。

在调整基极电阻时,测量上图AB两点的电压:基极端接高电平时,背光D点亮,A点电压2.9V,如预期设计;

当基极输入低电平时,    Q6截止,背光D熄灭,测量B点对地的电压是3.4V左右,A点对地电压是5.3V(同R6端输入电压),测量AB两点电压为0V,按我的想法,B点电压也应该为5.3V,不知道为何原因是3.4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maychang前辈的指导。 在调整基极电阻时,测量上图AB两点的电压:基极端接高电平 ...

【按我的想法,B点电压也应该为5.3V,不知道为何原因是3.4V?】

原因之一是LED的电压-电流特性并非线性,而是和普通二极管正向特性差不多,甚至更加非线性,通过电流比较小时压降相对比较大。原因之二是你的万用表内阻可能比较小,万用表电压档接到B点与地之间时需要通过一点点电流,这一点点电流已足够LED产生近2V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想法,B点电压也应该为5.3V,不知道为何原因是3.4V?】 原因之一是LED的电压-电流特性并非线 ...

网友:
现在有仿真软件很不错的,可以先仿真再做线路!

网友:
原因之二是你的万用表内阻可能比较小,万用表电压档接到B点与地之间时需要通过一点点电流,这一点点电流已足够LED产生近2V压降。

就是说,你用万用表测量得到的的对地电压并不是真实值。

可以用电流表串联测量三极管截止时集电极的电流大小,或电压档测量200欧姆电阻上的电压降来计算电流大小。可以根据发光二极管的伏安曲线来推算二极管的电压降了。

网友:
在三极管截止时,以地为公共点测量了 A、B点的电位,如果是以电源正极为公共点测量A和B点的电位呢,是否有不一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