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地图怎么应用到单片机上呢?

楼主:
佬们,最近想搞一个离线地图的模块。 具体的逻辑是用单片机解析GPS模块获取经纬度等等信息。然后把这些数据显示在一块屏幕上。 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地图该怎么搞? 以及该怎么绘制和显示这个地图。 有没有大佬们有做过的,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的实现思路?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下,自己也学习学习大佬们的奇技淫巧!

网友A:
弄地图的话还是上系统的好。windows或linux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地图的话还是上系统的好。windows或linux等。。

Linux也可以啊,我有树莓派 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有库的 你试试echart,百度的,还有python叫 geo啥的

网友B:
可以电脑端把地图图片截图后发到单片机上。

网友:
单片机有点费劲,算力不够,而且离线地图动不动就好几兆,怎么也得跑个系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通过天线+gps获取经纬度并调用高德地图api在地图上标点 类似的资料有很多。你自己找。

还请大佬指教如果按照这个帖子上的,这些我都可以搞定。 我不太明白的是, 怎么驱动一个屏幕来显示那个地图呢? 树莓派可以实现上面帖子的功能,但是就是不清楚怎么在屏幕上给他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电脑端把地图图片截图后发到单片机上。

这个可能不行,因为这个这个地图是离线的。 还需要实时的根据当前的GPS 更新位置在地图上,如果是截图的话。做不到

网友:
我不太明白的是, 怎么驱动一个屏幕来显示那个地图呢? 树莓派可以实现上面帖子的功能,但是就是不清楚怎么在屏幕上给他显示出来------树莓派带显示接口啊,直接用树莓派的HDMI接一个小屏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请大佬指教如果按照这个帖子上的,这些我都可以搞定。 我不太明白的是, 怎么驱动一个屏幕来显示那个地 ...

树莓派带显示驱动,不用你自己写。

听你这么问,你像是学生,不是做毕业设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不行,因为这个这个地图是离线的。 还需要实时的根据当前的GPS 更新位置在地图上,如果是截图的 ...

感觉离线的不好整,百度离线的地图,一个市的就几十MB,全国都要估计够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带显示驱动,不用你自己写。 听你这么问,你像是学生,不是做毕业设计吧。

做什么毕业设计, 我的意思是类似SPI的屏幕怎么把地图显示在这个SPI的屏幕上。 树莓派zerow 2. 我不需要具体的代码。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显示逻辑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能把离线地图解析显示到屏幕上。 如果你说HDMI那接外部显示器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具体是怎么解析这个地图并且绘制。 这个没搞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离线的不好整,百度离线的地图,一个市的就几十MB,全国都要估计够呛。

看网上那个Xtrack很火虽然是开源的,但是有点看不明白。 我这边GPS模块已经数据解析好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地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类似SPI的屏幕怎么把地图显示在这个SPI的屏幕上-----你买树莓派对应的屏幕就可以了。某宝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类似SPI的屏幕怎么把地图显示在这个SPI的屏幕上-----你买树莓派对应的屏幕就可以了。某宝有很多 ...

Ok,谢谢佬,我研究下。看看怎么把它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网上那个Xtrack很火虽然是开源的,但是有点看不明白。 我这边GPS模块已经数据解析好了。 就是不知道这 ...

研究一下他的源码呗。https://github.com/FASTSHIFT/X-TRA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什么毕业设计, 我的意思是类似SPI的屏幕怎么把地图显示在这个SPI的屏幕上。 树莓派zerow 2. 我不需要 ...

那这么说来,就是地图显示的问题了???

不知道离线的地图是啥格式,栅格还是矢量?

不是很懂,只是好奇。。。。。

网友:
地图有独特的格式,如果使用栅格地图,就是读取图片了。

矢量地图,如ESRI ArcGis的shp格式,python导入geopandas库即可

网友D(2024-09-18):
实现了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