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visa 示波器驱动

楼主:
厂商:yokogawa

——————————————————————

是日系厂商,建议购买国产示波器振兴民族工业

——————————————————————

型号:DLM3054

Rev:1

驱动更新时间:2024/8/8

# DLM3054
# 2024/8/8
# Xutong
import pyvisa
import time
def binblock_raw(data_in):
    # Grab the beginning section of the image file, which will contain the header.
    Header = str(data_in[0:12])
    print("Header is " + str(Header))

    # Find the start position of the IEEE header, which starts with a '#'.
    startpos = Header.find("#")
    # print("Start Position reported as " + str(startpos))

    # Check for problem with start position.
    if startpos < 0:
        raise IOError("No start of block found")

    # Find the number that follows '#' symbol.  This is the number of digits in the block length.
    Size_of_Length = int(Header[startpos + 1])
    # print("Size of Length reported as " + str(Size_of_Length))

    ##Now that we know how many digits are in the size value, get the size of the image file.
    Image_Size = int(Header[startpos + 2:startpos + 2 + Size_of_Length])
    # print("Number of bytes in image file are: " + str(Image_Size))

    # Get the length from the header
    offset = startpos + Size_of_Length

    # Extract the data out into a list.
    return data_in[offset:offset + Image_Size]

class oscilloscope:
    scope='None'
    def __init__(self,scope_addres,FileLocation='None'):
        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连接示波器
        oscilloscope.scope = rm.open_resource(scope_addres)
        self.filelocation = FileLocation
    def RUN(self):
        oscilloscope.scope.write(':START')
        # oscilloscope.scope.close()
    def STOP(self):
        oscilloscope.scope.write(':STOP')
    def GetScreen(self,filename):
        # 发送查询命令获取波形数据
        oscilloscope.scope.write('IMAGe:SEND?')
        # 读取原始数据
        raw_data = oscilloscope.scope.read_raw()
        # 数据转换成可以写入的文件
        Image_Data = binblock_raw(raw_data)
        # 将屏幕截图数据保存为文件
        imgFile = open(self.filelocation + filename + '.PNG', "wb")
        # 写入图像数据
        imgFile.write(Image_Data)
        # 关闭图像
        imgFile.close()
            # oscilloscope.scope.close()
    # time out 单位是mS 返回值是1代表没有采集到
    # ch 设置触发通道 参数 1~4
    # Level 设置触发电压/电流等级 参数例子 0.1V 10A
    # 需要手动改上升沿下降沿
    def SingleTrigger(self,TimeOut,Ch,Level):
        oscilloscope.scope.write(":TRIGGER:SOURCE:CHANNEL"+str(Ch)+':LEVEL '+str(Level))
        oscilloscope.scope.write(":SSTART? "+str(TimeOut))
        if TimeOut==0:
            time.sleep(5)
        else:
            time.sleep(TimeOut/8)
        # 读取返回值
        oscilloscope.scope.read()

    # 设置时基 例子 TimeBase(100MS)
    def TimeBase(self,time_div):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TDIV '+time_div)
    def ChanelLable(self,Ch,Lable):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NEL%d:LABEL:DISPLAY ON'%Ch)
        time.sleep(0.1)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NEL%d:LABEL:DEFINE "%s"'% (Ch,Lable))
    # 例子 ChanelDiv(self,1,2V,DC)
    def ChanelDiv(self,Ch,Div,Coupling='DC'):
        # DIV 1,2,5,10 {mV,V,10V}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NEL%d:VDIV '% Ch+str(Div))
        # Coupling 支持AC DC DC 50ohm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NEL%d:COUPLING ' % Ch + Coupling)
    # 默认使用ZOOM1
    def ZoomSet(self,Ratio,Status=0,Pos=0,Yscale=20):
        # 设置小窗大小,值越大小窗越小
        oscilloscope.scope.write(":ZOOM1:MAG %d"%Ratio)
        # 设置ZOOM的显示位置范围,-5 到5
        oscilloscope.scope.write(":ZOOM1:POSITION %d"%Pos)
        # 设置ZOOM1在屏幕上的显示比例
        oscilloscope.scope.write(":ZOOM1:MAIN %d"%Yscale)
        if Status==1 or Status=='ON':
            oscilloscope.scope.write(':ZOOM1:DISPLAY ON')
        else:
            oscilloscope.scope.write(':ZOOM1:DISPLAY OFF')

厂商:Rohde&Schwarz

——————————————————————

       建议购买国产仪器振兴民族工业

——————————————————————

型号:RTM3000

Rev:1

驱动更新时间:2024/8/8

# RTM3000
# 2024/8/8
# Xutong
import time
import os
import pyvisa
from enum import Enum
def binblock_raw(data_in):
    # Grab the beginning section of the image file, which will contain the header.
    Header = str(data_in[0:12])
    print("Header is " + str(Header))

    # Find the start position of the IEEE header, which starts with a '#'.
    startpos = Header.find("#")
    # print("Start Position reported as " + str(startpos))

    # Check for problem with start position.
    if startpos < 0:
        raise IOError("No start of block found")

    # Find the number that follows '#' symbol.  This is the number of digits in the block length.
    Size_of_Length = int(Header[startpos + 1])
    # print("Size of Length reported as " + str(Size_of_Length))

    ##Now that we know how many digits are in the size value, get the size of the image file.
    Image_Size = int(Header[startpos + 2:startpos + 2 + Size_of_Length])
    # print("Number of bytes in image file are: " + str(Image_Size))

    # Get the length from the header
    offset = startpos + Size_of_Length

    # Extract the data out into a list.
    return data_in[offset:offset + Image_Size]

# 设置触发模式
class triggermode(Enum):
    Auto="TRIGger:A:MODE AUTO"
    Normal="TRIGger:A:MODE NORM"

# 创建 OSC的类
class oscilloscope:
    scope='None'
    def __init__(self,scope_addres,FileLocation='None'):
        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连接示波器
        oscilloscope.scope = rm.open_resource(scope_addres)
        # 初始化示波器图像保存地址
        self.filelocation = FileLocation
    def RUN(self):
		# 随机插入 Xutong
        oscilloscope.scope.write("RUN")
    def STOP(self):
        oscilloscope.scope.write("STOP")
    def TriggerMode(self,Param:triggermode):
        oscilloscope.scope.write(Param.value)
    def SingleTrigger(self,TimeOut,Ch,Level):
        # 设置触发通道
        # oscilloscope.scope.write("TRIGger:A:SOURce CH%d"%1)
        # 设置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采样
        # oscilloscope.scope.write("TRIGger:A:EDGE:SLOPe NEG")
        # Rohde 没有
        print('TimeOUT show %d'%TimeOut)
        # oscilloscope.scope.write("TRIGger:A:EDGE:SLOPe POS")
        oscilloscope.scope.write("TRIGger:A:LEVel%d:VALue %d"%(Ch,Level))
        # 开始触发
        oscilloscope.scope.write("SING")

    # 使用示例 ChanelLable(2, '"VCS"')
    def ChanelLable(self,Ch,Lable):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nel%d:LABel %s'%(Ch,Lable))

    def GetScreen(self, filename):
        oscilloscope.scope.write("HCOPy:DATA?")
        time.sleep(0.2)
        # 读取原始数据
        raw_data = oscilloscope.scope.read_raw()
        # 数据转换成可以写入的文件
        Image_Data = binblock_raw(raw_data)
        # 将屏幕截图数据保存为文件
        imgFile = open(self.filelocation + filename + '.PNG', "wb")
        # 写入图像数据
        imgFile.write(Image_Data)
        # 关闭图像
        imgFile.close()
    def ChanelDiv(self,Ch,Div):
        # 必须使用科学计数法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nel%d:SCALe %s"%(Ch,Div))
    def TimeBase(self,time_div):
        # 可以使用科学计数法设置 比如 1e-3代表1mS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SCALe %s'%time_div)
        #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SCALe 1e-3')

    def ZoomSet(self, Xscale, Status=0, Pos=0, Ztime=0):
        if Status==1 or Status=='ON':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ZOOM:STATe ON')
        else: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ZOOM:STATe OFF')
        # 设置Zoom的放大的大小 越小放大倍数越大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ZOOM:SCALe %d' % Xscale)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ZOOM:TIME %d' % Ztime)
        # 设置偏移
        oscilloscope.scope.write('TIMebase:ZOOM:POSition %d' % Pos)
    # 获取指定通道Csv文件 必须 示波器在RUN的状态才可以导出CSV
    def GetChannelCSV(self,Ch,Filename):
        oscilloscope.scope.write("FORM CSV")
        # print(oscilloscope.scope.query("FORM?"))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d:DATA:POINts DMAX"%Ch)
        oscilloscope.scope.write("CHAN%d:DATA?"%Ch)
        CSVCH= oscilloscope.scope.read_raw()
        CSVFile = open(self.filelocation + Filename + '.txt', "wb")
        CSVFile.write(CSVCH)
        # 关闭图像
        CSVFile.close()
        with open(self.filelocation+str(Filename) + '.txt', 'r') as file_in, open(
                self.filelocation+str(Filename) + '.csv', 'w') as file_out:
            next(file_in)  # 跳过第一行
            for line in file_in:
                file_out.write(line)
        file_path = self.filelocation+str(Filename) + '.txt'
        os.path.exists(file_path)
        os.remove(file_path)

binblock_raw(data_in) 函数来自 Keysight 的Python 编程参考